新手小白问题,刚入手a6充电,苦于不会连接,求各位大侠!有图

楼主(2013-11-17):
本人新人小白一枚。
刚刚入手一套崭新a6及电源,可是说明书看了两遍,一窍不通,不会连接,特求助各位大侠,大侠勿喷。
上图

各位大侠可以在图三上标箭头描述接法,谢谢啦!

网友:
我也是刚入的,开始也不会用……首先NL是接外接电源线的,123接a6红线,456接黑线

网友A:
将A6的红线接电源的+极,电源上有3个螺丝接任意一个就行。另一根黑线接电源负极,同正极一样三棵螺距接基中任意一棵。电源上的N L 接220V交流电源,A6的输出端直接插电池就行了。
“电源”指的是12V直流开关电源。

网友B:
多少米啊?

网友:
接线很好接,然后就看着说明书调试好就可以做电池的充电、保养、存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米啊?

充电器+33a电源+电源线一共46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A6的红线接电源的+极,电源上有3个螺丝接任意一个就行。另一根黑线接电源负极,同正极一样三棵螺距接基中 ...

谢谢大侠,刚刚入魔啥也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器+33a电源+电源线一共460大洋。

最大支持几S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A6的红线接电源的+极,电源上有3个螺丝接任意一个就行。另一根黑线接电源负极,同正极一样三棵螺距接基中 ...

你好,请问用钳子把y型插头固定不紧,需不需要用焊锡焊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大支持几S充电?

最大6S充电 输入电压12-14V,输出电压1.5-4.2任意设置,那天给你们上个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支持几S充电?

A6最高可以充6S,A9最高可以充9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6S充电 输入电压12-14V,输出电压1.5-4.2任意设置,那天给你们上个视频教程。

最好,谢谢大大无私贡献,我今天中午搜了一个小时也没找到。

网友D:
米人米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来了

谢谢大大无私贡献,有图这下明朗多了。
刚上网找了un-a6操作说明,不懂的新手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人米人

哪里哪里,刚买下四轴都揭不开锅了,幸好这两天奖金发了。晕,敢是双十一前发奖金,我估计媳妇不给我剩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大无私贡献,有图这下明朗多了。
刚上网找了un-a6操作说明,不懂的新手可以看看。

哈哈,又是一个重点没说到的视频,
重点是怎么设置充电电压和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用钳子把y型插头固定不紧,需不需要用焊锡焊紧啊。

可以用Y型插头插入螺丝内拧紧,Y型接头与线之间可以压紧,当然焊上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Y型插头插入螺丝内拧紧,Y型接头与线之间可以压紧,当然焊上更好。

好的,谢谢,刚跑出去买锡丝了。现在开始动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哈哈,又是一个重点没说到的视频,
重点是怎么设置充电电压和电流。

这个是个重点问题,拍视频的也是小白啊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又是一个重点没说到的视频,
重点是怎么设置充电电压和电流。

大大编个视频,让新人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个重点问题,拍视频的也是小白啊

那要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又是一个重点没说到的视频,
重点是怎么设置充电电压和电流。

大侠,问个小白问题3s220030c电池重满显示什么,需要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刚跑出去买锡丝了。现在开始动工

A6的充电电流不要太大了,2A也就差不多了,太大了是池的平衡线会发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问个小白问题3s220030c电池重满显示什么,需要多久。

显示电压4.20V 自动停止充电,充电时间看你用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电压4.20V 自动停止充电,充电时间看你用多大的电流,

我参照一个视频设置的,用2200电池电流2.0a

网友:
UN-A6充电器的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编个视频,让新人学习学习。

看28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个重点问题,拍视频的也是小白啊

看28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28楼

大大,遇见新问题,在我给华科尔d10遥控电池充电的时候出现报警,但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求正解
看图:

电池是华科尔d10的锂电:

我设置的电压是4.2v电流2.0a,电池的电用完自动关机。那个大神解释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遇见新问题,在我给华科尔d10遥控电池充电的时候出现报警,但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求正解
看图:

...

充电电流太大了,选1A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流太大了,选1A充

谢谢!已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6S充电 输入电压12-14V,输出电压1.5-4.2任意设置,那天给你们上个视频教程。

还是泡泡大师地道,什么都会,什么都不吝啬教给大家。现在你是你的铁杆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