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装EPO泡沫飞机,用60W热胶枪

楼主(2013-11-17):
居然把点胶处EPO泡沫热化了。玩泡沫机新手注意了。EPO1与EPP的脾气真是很不一样。

网友:
你再试试EPS,就知道了,各有各的脾气。正常!

网友A:
热熔胶只能用来临时救急。第一粘不牢,第二太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只能用来临时救急。第一粘不牢,第二太重。

粘不牢?????你没用过吧,,太重?你不会上一堆吧。。。话说好像这位兄弟不会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只能用来临时救急。第一粘不牢,第二太重。

我觉得挺牢固的呀
那最好用什么呢,比热熔胶牢啊?

网友:
外场泡沫机第一用的就是胶枪。粘粘就马上就能飞,强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所以我买的10W的胶枪
60W左右的胶枪的喷嘴容易把泡沫烫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粘不牢?????你没用过吧,,太重?你不会上一堆吧。。。话说好像这位兄弟不会用吧,,
wowsjl兄:

请恕小弟冒犯。
个人意见,装砌EPO / EPS飞机应用专用胶水:

(1) 两面薄涂一层,干后不粘手时两面用力相压,24小时后可用,48小时后全干。

(2) 专用胶水可渗透入 EPO / EPP 面层而略带弹性,遇撞击时可卸力而不易脱开。

(3) 热溶胶乃外场即时维修佳品、可即变干硬、极方便而飞机可即复飞。缺点是比
     EPO胶水重多倍、相对不够牢固、质脆无弹性、炸机时易脱开,只宜紧急用。

陈伯

网友:
试试就都知道情况啊

楼主:
装副翼舵机,先把胶打在舵机槽三面,然后装舵机,结果发现方方正正的机制舵机槽边热塌了。教训/经验/长本事,哈哈。
谢谢楼上各位回帖授教。
刚从油动改电,今后还会提问题,请多关照。
特别谢谢陈伯DX细致指导。

楼主:
装机前先在网上看了视频,一位DX只用胶枪来装EPP,动作潇洒利索,俺如获真传,开始装信天翁。结果就不美丽了。

网友:
热熔胶只能用于外场急救修补
且最好不要用在受力部位的粘贴
昨天一架F18用热熔胶粘的翅膀
空中掉机翼 笑死个人

网友:
懂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吧

网友:
EPO的话泡沫胶,502是长必备的,EPS的话会被502腐蚀的,一般我玩泡沫机都是用泡沫胶粘的··········

网友:
我的经验是:EPO以泡沫胶为主,以热溶胶为辅。我也是60W胶枪,注意什么情况用什么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wowsjl兄:

请恕小弟冒犯。

顶陈伯,都用过就知道咋回事儿了。

另外,说到胶水的渗透性,起落架安装部位等需要加固的地方,可以先使用木工用的白乳胶涂刷一次,待干后在上专用胶进行粘接,白乳胶的渗透性比其他的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粘不牢?????你没用过吧,,太重?你不会上一堆吧。。。话说好像这位兄弟不会用吧,,

几年来,各种材质(EPP、EPO、EPS、KT、轻木)飞机装了几十架。各式胶水(高档的和低档的泡沫胶、201、502、704、航空胶、苯板胶、白乳胶)也用了几十瓶,就是热熔胶也用了几十根(飞场帮朋友修飞机)。那句话仅仅是我自己的体会。体会得可能不对,但是胶水、胶棒真的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