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没啥动静,我来讲一下XA的UltraPWM高速电调

楼主(2013-11-17):
XA好像慢慢放弃了UltraPWM电调,但某宝上还有卖的,以前用这些电调的模友也有些出掉的,越来越多的XA高速电调开始流向新手手中,由于XA高速电调的一些奇葩特点,个人感觉这是一个地雷,指不定哪天要出大事,所以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UltraPWM高速电调使用注意:
1,XA的UltraPWM高速电调仅适用于XA的飞控,目前也就两个系列有售,FC1212和superX,只有这两个系列的飞控可以用UltraPWM高速电调,其他的飞控用不了
2,飞控默认是普通的电调,需要设置后才能用UltraPWM高速电调
3,UltraPWM高速电调会把普通电调的最低油门认成最高油门,且无启动保护,简单点说你在未设置时,电机会通电就满油门运行,这个就是我说的奇葩特点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调试UltraPWM高速电调时一定不能带桨,因为第一次飞控默认输出普通的PWM信号,需要把桨取下,连接电脑,改成UltraPWM电调,从电脑上取下后才能上桨,否则后果很严重……

其实知道这些就可以使用UltraPWM高速电调了,不过我还是从XA的wiki知识库里找了些详细的资料,保证老鸟看了也有意义……

什么是UltraPWM?
UltraPWM的全称为XAircraft UltraPWM Protocol,是用于无刷电机控制器(Brushless Motor Controller, BLMC, 又称ESC)的通信和控制协议,简称“UltraPWM协议”。
相对于IIC通信(见下文介绍),它主要具有以下特性:
  • 基于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宽调制),易于实现。
  • 通信各方是松耦合的,一对一通信的且不需要ESC对信号进行应答,一个ESC失效不会影响到其它ESC的正常通信。
  • 2ms的稳定控制周期,控制周期不会因通信的ESC的增多而拉长,保证500HZ的高速控制。
  • 1us的脉宽分辨率(控制粒度),可用作功率调节的脉宽范围为1000us,拥有1000的分辨率。
  • 兼容市面上的商品电调的硬件接口。
注:分辨率是指ESC收到的可进行功率输出调节的信号的数量。

UltraPWM协议
在四旋翼的研发过程中,我们发现IIC引起的诸多问题,于是我们开发了基于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宽调制)的UltraPWM协议:

  • Tp:周期为2ms,即500Hz的控制频率。当无控制信号时,Tp输出低电平(即GND)。
  • Ts:电机启动脉宽为200us。当ESC收到≥200us的脉宽时,必须启动电机,并以最小功率输出运行。当ESC收到小于200us的脉宽时,应当停止电机。
  • Te:截止脉宽为1200us,即ESC接到大于或等于1200us的脉宽时输出最大功率。脉宽可作功率调节的范围为200us ~ 1200us。
  • V:电压范围为≥2.7v 且 ≤6v。
  • 主控方输出分辨率:1us,实现1000的分辨率(控制粒度,Te-Ts=1000us)
注意:由于没有规定ESC对“无控制信号”应当作出哪种响应,而由于ESC在实现时有精度的误差,故ESC可能不能严格执行200us脉宽作为电调的启停控制。所以建议ESC的主控方(向电调发出UltraPWM脉宽的设备,如X650飞行控制器内建的Output模块),当决定要关闭电机时,应该输出一个远小于200us的脉宽以确保能够停止电机;而ESC在实现时,在收到略小于200us的脉宽时就应当启动,以确保收到200us的脉宽时一定能够启动电机。

  • 对于主控方(飞行控制器),仅需要按协议输出脉宽即可,实现非常简单。虽然增加了连接线缆,但隔离了ESC之间的相互干扰,提高了通信的稳定性,同时对于多个ESC的通信是并行进行的,不会由于ESC的增加而导致整体通信时间延长,保证了500HZ的高速控制。
  • 对于被控方(ESC),可以灵活地实现1000及以下的分辨率。
UltraPWM硬件接口

UltraPWM采用与流行的商品电调兼容的3pin插针连接,插针间隔2.54mm,插针功能描述与识别:
Signal:信号线,线缆颜色一般为白色
+:电源正极,一般为+5v,线缆颜色为红色
-:电源负极,即GND,线缆颜色为黑色或灰黑色

注:主控方(飞行控制器)和被控方(ESC)都使用该硬件接口。

楼主:
沙发……还没坐过呢……

网友:
受教了,一直没用过Upwm,学习了。

网友:
我才上SX的时候就发生了惨剧 电调是以前的四合一UltraPWM 一上电就冲天 用手挡住了 结果…… 手上三道血的教训

网友:
XA飞控有丢参数的问题,正确设定好电调模式的飞控,会在某次上电的时候参数被重置,那才是真的悲剧。。。。。

网友:
坚决不用这个电调

网友A:
我有一电调电机老是用手拨一下才转,不知道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电调电机老是用手拨一下才转,不知道哪坏了.

什么型号的电调?

网友:
哪吒飞控如何

网友A(2014-06-24):
问一下这个电调可以刷别的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这个电调可以刷别的程序吗?

应该可以,但是没人试过……

网友:
缺乏最最最...基本的安全设计。。。就不往大了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