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的图传剪开了,正负极和信号线,信号地线分别是哪一根

楼主(2013-11-17):
请问大疆的图传剪开了,正极,负极,视频,视频地线各是哪一根……

网友A:
为什么剪开啊,插上电一根一根的试咯,有图像就证明就是那根咯

网友B:
楼主有点着急啊,干嘛不搞明白再动手呢......

网友C:
我也纳闷呢········好好的图传线干啥要去剪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剪开啊,插上电一根一根的试咯,有图像就证明就是那根咯

那可不敢,正负极接反了就悲剧了,信号线接错应该没事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接好了~~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点着急啊,干嘛不搞明白再动手呢......

弄好了~看到优酷视频有人弄。。就剪了,原来的线很长,也很硬,不好理线~谢天谢地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纳闷呢········好好的图传线干啥要去剪断啊············

看见优酷有人剪开,理线很方便,就剪了。。
好在现在接好了,多谢关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弄好了~看到优酷视频有人弄。。就剪了,原来的线很长,也很硬,不好理线~谢天谢地接好了

还好你弄好了,万一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你弄好了,万一弄不好......

弄不好再买条线==
比较麻烦

网友D:
没事剪它干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见优酷有人剪开,理线很方便,就剪了。。
好在现在接好了,多谢关注

请发个优酷地址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发个优酷地址来看看

不是专门讲接线的,只是画面拍到了接线
在6分40秒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剪它干嘛?

原装的线不好理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线不好理线

现在搞清楚了没?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专门讲接线的,只是画面拍到了接线
在6分40秒位置

他们教我是直接剪3.5mm那头的线来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们教我是直接剪3.5mm那头的线来接哦

我从中间那地方剪开了……嘿嘿

网友:
这也太折腾了

网友:
没事瞎折腾!!!!!!!!!!!乱接会烧机的

网友:
刚接过,接头那边对着你,蘑菇头天线远离你,从左到右分别是:视频|视频地|频道1|频道2|电源+|电源+|电源-|电源-。

网友:
拿万用表量一下两个接口呗  颜色总分得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