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004进行到底。。。。

楼主(2013-11-17):
总是慢别人半拍,大家都不玩了,我现在玩的正上头,先改了无刷,ESKY的控还行,就是手感不太好,于是以改了独立设备,接收是西安孵化的,陀螺仪是0407B,无刷电调是中特威的,尾电调是5A的不知什么名,控是RD6000,玩了两天还行,就是0407B太不稳定,正常的时候锁的非常稳,老是突然失控,飞机像旋风一样乱转,今天 终转炸啦!!!!
总结:0407B和电调的配合不好调,电调行程位置是个难题,改过中立点和行程量都不稳定,以前有改过的朋友,给指点下~~

网友A:
004用独立接收+CP3的三合一+CN12和4030直驱桨已经很好飞了,非要用独立设备可以搜“LAMA、四通单桨改无刷专用多功能混控器”。

网友:
接收天线拉长到尾巴,电调信号线穿磁通,电调信号线插口用钳子夹一下,也就是说确保信号通畅少干扰

网友:
经典机型,和丘比特V3一样,现在几乎都销声匿迹了,被市面上的无副翼小JJ打败了吧

网友:
乱转还敢玩,不好好检查!

网友:
好老的机型了,,我还没熟悉,就被我炸成尸体了

网友:
我还保存着一个400级别的华科尔040,用的是现在绝迹的泡沫桨飞起来灰常灰常灰常______稳!

网友:
我还是原装设备玩,尾电机还没有坏。呵呵,我们可不是慢别人半拍,差不多一个小节啊。

网友:
我的丘比特v3 还在服役中,做为休闲机型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4用独立接收+CP3的三合一+CN12和4030直驱桨已经很好飞了,非要用独立设备可以搜“LAMA、四通单桨改无刷专 ...

我感觉混控可以在控上调出来,还是陀螺仪和电调的配合不好整,我现在没的设混控0407B一样可以锁的稳稳的,就是说不定那一会,就风起来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混控可以在控上调出来,还是陀螺仪和电调的配合不好整,我现在没的设混控0407B一样可以锁的稳稳的, ...

独立陀螺仪是设计给锁尾舵机变距用的,自检完后就给尾电调相当50%的油门信号,油门和方向并没有在发射上混控,你这种接法尾电机上电初始化后就直接转起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陀螺仪是设计给锁尾舵机变距用的,自检完后就给尾电调相当50%的油门信号,油门和方向并没有在发射上混 ...

可以这么说吧,上电之后,要把方向的通道打到最右,电调才会让尾电机转,因为上电后方向的控制杆位于中间,不是最小,电调是不启动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把中点设了下,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陀螺仪工作不稳定了,现在还没想清楚,为啥一会能锁住,为啥有时就乱了!!!

无解。。。。头大中~~~~~~~~~

网友:
没有细节照片,尾电机也改无刷了?ESKY的机子爱抽筋,容易被干扰。

网友:
是啊,一般电调都有启动油门保护的,估计你改方向中立点让可以电调启动了,但超出了陀螺仪设计的状态,不能稳定工作了吧。你可以搜那个专用的混控器试试,看他的视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普通无刷电机的锁尾效果不会比好的有刷强,除非你能找到专用的无刷锁尾电机。

网友:
不知道这个接收的具体内容,我的040除了有标准主尾信号输出插口还有主尾有刷功率输出电源接口。

网友:
004  好早的机型了哇? ···

网友:
古董最好静态!

网友:
顶之,同飞004(偶的是bee2)的顶起!~~

网友:
LZ貌似改了016的脚架机身啊~~

而且貌似是南方啊~~羡慕!

网友B:
我当年是016入门的,与LZ的004是同时代的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