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解锁,求教

楼主(2013-11-17):
四轴降落时候炸了,gps坏了已经返厂,已经把失控保护的gps fs enable关了,但是解锁时候还是会出现这个 。arm check调为0时候可以解锁,其他值都不能解锁,求指导。谢谢了

网友A:
都校准好了就可以解锁了,我刚刚还校准呢,试过几次都是简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校准好了就可以解锁了,我刚刚还校准呢,试过几次都是简单解锁

不是校准的问题,我校准几遍了,应该是飞控对gps一直在检查,而我没安装gps,又不知道怎么不让它检查。。。

网友B:
估计你打开了电子围栏。

如果电子围栏被打开了,没有GPS信号就不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打开了电子围栏。

如果电子围栏被打开了,没有GPS信号就不能解锁。

没开吧?在哪开?在哪关?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咋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解决的?

失控保护里面的 gps fs关掉,再把电子围栏关掉

网友D:
电子围栏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围栏昰什么?

额,这让我怎么解释,你百度apm电子围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