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空低速拍一个景物怎么那么难,老是飘离航线,请问大神们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3-11-17):
看多了航拍视频版本,手痒痒,在附近小公园也试试模拟那种角度,那种影视速度,慢慢的慢慢的保持一致的路线,从前方低空一段距离,然后慢慢爬起到绕过一颗树,或者塑像什么的, 就这么一个动作好难做到? 请问大神们是怎么做到的?我的四轴如果用慢慢的速度从低空掠过景物前方就会偏离航线,飘开(除非加大俯仰角,加***度通过就能保持直线),有时机头也会轻轻的转里航线,这个是手法原因还是 apm四轴没有调好? 稳定模式几乎无法办到,用定高模式还是太敏感,容易飘开或者机头转向,只有在定高模式是,拨动俯仰或者横滚四轴的变化速度稍慢才勉强拍一下。真的想请教大家,你们的方法,用什么模式,有什么航拍单个景物技巧吗?
进展:
昨天晚上想了个办法,给天地飞设置了一个混控,副翼-方向, 然后比率控制给50%, 在路边试了一下,乱七八糟的差点撞墙!不死心,打开凤凰模拟器,再设置,发现混控方向的话应该给比率是-50%才行,要是负数,这样的话,往右拨横滚,有逆时针绕圈,但是在凤凰模拟里试了一夜,反复调比率,都不理想,然后再设置一个大小舵开关,只给副翼10%控制量,方向给10-20%,结果还是不理想,四轴要不是转向太快,要不就是转向太慢朝横滚方向越飞越远,变成大椭圆航线。但是在模拟器中,打满10%横滚,混控方向,会绕圈比较好,就是横滚角度稍大。 如果要拍城市大雕像,直径在50米以上,要设置混控还是得反复调试不同曲线和比率。

网友:
沙发,坐等高人教学

网友A:
遥控器设置,副翼方向升降摇杆曲线设置成负的,也就是降低摇杆的灵敏度,这样操控更精准细腻。GPS模式要得,但是慢动作下不能轻易松杆,因为飞控的GPS记忆点跟你松杆的地方一般都不一样(尤其是慢动作),一松杆,飞机就会向飞控认为的GPS记忆点飘去,无风的情况下用自稳模式也不错,就是对操作要求稍高,稍高,其实也没啥,多练几次就适应了。我以前上天必开GPS模式,但是现在都不怎么开了,因为在GPS模式下高速航线中突然松杆极有可能导致飞控刹车姿态过大而炸鸡,急转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我感觉GPS模式用久了,我都变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设置,副翼方向升降摇杆曲线设置成负的,也就是降低摇杆的灵敏度,这样操控更精准细腻。GPS模式要得, ...

说的精细啊。改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设置,副翼方向升降摇杆曲线设置成负的,也就是降低摇杆的灵敏度,这样操控更精准细腻。GPS模式要得, ...

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设置,副翼方向升降摇杆曲线设置成负的,也就是降低摇杆的灵敏度,这样操控更精准细腻。GPS模式要得, ...

没想到还会这样、还有什么会导致炸鸡嘛?

网友:
你对APM的期望值太高啦。

网友:
他们都是有专门的云台手 操作云台的
还得略懂些摄影技巧 才拍得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还会这样、还有什么会导致炸鸡嘛?

能导致飞控抽风的原因太多啦,除了GPS模式下的急停急转外,桨过大、风大、重心严重不平、感度设置不合适、动力不足等等也会导致飞控抽风。我用的superX,表现主要是大动作时突然红灯一闪伴随而来飞机发出恐怖的破风声和夸张的姿态纠正。一般自稳模式下会安全得多,手动模式最可靠(好像很少用这模式),反正自动化程度越高的模式,就越容易抽风,,,啊对了,据说飞控还会自动重启!我遇到过一次空中突然急掉高度,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肯定是飞控抽风了,十多米的高度突然电机减速下坠(但没停机),好在贫僧的贱手速度够快拨到自稳模式满油门救起了。
现在所有品牌的飞控都会出现这些问题,很正常,就好像电脑发展到了现在也一样会死机会卡顿,坦然面对吧,地面搜完星之后尽量用姿态模式飞着玩,GPS是给悬停、航线和回航准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导致飞控抽风的原因太多啦,除了GPS模式下的急停急转外,桨过大、风大、重心严重不平、感度设置不合适、 ...

手动模式下会好点是嘛?如果要返航可以开GPS吗?我刚刚订了naza V2 现在还在设计四轴的机架,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动模式下会好点是嘛?如果要返航可以开GPS吗?我刚刚订了naza V2 现在还在设计四轴的机架,你有什么意见 ...

自稳模式下操控难度有所增加,因为飞控不能靠GPS实现松杆定点和笔直的航线了,但这样也避免了GPS松杆记忆点跟预期定点位置的偏差,同时可做的动作幅度更大,此时油门50%时候气压计定高,飞行姿态角度被限制在安全范围内,NAZA自稳模式下的最大倾斜角度应该是30度。手动模式么,就是只靠陀螺仪来保持当前姿态,没有定高,全凭你油门控制上升下降,没有最大姿态限制,你可以让飞机做筋斗、横滚、俯冲。你要是有凤凰4.0模拟器,那里面最后一架飞机就是手动模式的小四轴,其实很好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动模式下会好点是嘛?如果要返航可以开GPS吗?我刚刚订了naza V2 现在还在设计四轴的机架,你有什么意见 ...

至于架子么,我摔进多轴巨坑的时候走了商品架子的弯路,你要是不搞航拍,动力在4225级别一下的话,强烈建议你用铝方管+椴木层板的自制架子,价格亲民,屌丝的最爱,关键是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重量级轻,振动小。制作和修理容易,,,确切的说,摔坏了直接再做一个也就是半天儿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稳模式下操控难度有所增加,因为飞控不能靠GPS实现松杆定点和笔直的航线了,但这样也避免了GPS松杆记忆 ...

意思就是说自稳模式下可以随心所欲的做想做的动作,而且不会死机?那自稳模式和自动模式可以在空中的时候自由的来回切换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架子么,我摔进多轴巨坑的时候走了商品架子的弯路,你要是不搞航拍,动力在4225级别一下的话,强烈建 ...

4225是什么级别我不懂,我现在是准备2212 980KV 1047浆 3S2200电池 naza V2 机架就准备做铝管或者轻木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225是什么级别我不懂,我现在是准备2212 980KV 1047浆 3S2200电池 naza V2 机架就准备做铝管或者轻木条的 ...

恒力4225……一般650上用的多。2212那就更得减轻架子重量了,轻木条太软了点,还是用0.8mm壁厚的铝方管吧。论坛上不少同学做了木头架子,你在这个版块上搜搜“木头架子”,有分享图纸和制作经验的前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力4225……一般650上用的多。2212那就更得减轻架子重量了,轻木条太软了点,还是用0.8mm壁厚的铝方管吧 ...

好的,谢谢,还有想问问电调的选用?牌子太多、什么牌子的性价比高又耐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还有想问问电调的选用?牌子太多、什么牌子的性价比高又耐用呢?

你用的2212,好盈飞腾18A就够了,重量轻线性好,但只支持到4S电池。要是想为以后升级动力做准备,可以上铂金30A或者中特威蜘蛛30A,这两种都是无BEC的多轴专用电调,都支持2~6S电池,两种电调我都在用,都不错,由于我用的3S和4S电池,所以好盈的堵转现象没遇到过,蜘蛛电调是中特威新出的,便宜,性价比超级高,没听说会堵转,我正用着,感觉很好。你要是不搞专业航拍,我觉得没必要上6S,4S足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2212,好盈飞腾18A就够了,重量轻线性好,但只支持到4S电池。要是想为以后升级动力做准备,可以上铂 ...

电调20A够用吗?我以后最多就是挂个图传,然后航拍、不知道20A是否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调20A够用吗?我以后最多就是挂个图传,然后航拍、不知道20A是否够?

够了,2212、2216电机,KV1000以下的配3S电池都可以用18A电调。另外不建议用四合一电调,发热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够了,2212、2216电机,KV1000以下的配3S电池都可以用18A电调。另外不建议用四合一电调,发热大。

那我就买蜘蛛20A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就买蜘蛛20A的

嗯,蜘蛛的固件好,600HZ的,而且自动适应油门行程,不用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嗯,蜘蛛的固件好,600HZ的,而且自动适应油门行程,不用设置。

建议你还是买30A的蜘蛛电调,这个电调20A跟30A的重量只差2g,可以忽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买30A的蜘蛛电调,这个电调20A跟30A的重量只差2g,可以忽略了。

已经订好20A的了,我不会买2212以上的电机了、不想做太大的、因为我固定翼的也是用3S电池、太大的飞机不适合我、我玩的是1.4米冲浪者,所以我想想20A应该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订好20A的了,我不会买2212以上的电机了、不想做太大的、因为我固定翼的也是用3S电池、太大的飞机不适 ...

那恭喜你,你买错电调了~~~冲浪者1400最省电的配置也就是2212KV1400,20A电调可以用但是有点小了,关键是固定翼是需要BEC供电的,蜘蛛电调没有BEC,你只能再多买一个外置UBEC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恭喜你,你买错电调了~~~冲浪者1400最省电的配置也就是2212KV1400,20A电调可以用但是有点小了,关键是固 ...

冲浪者上面我用的是好盈30A的电调、2212 1400KV 7050浆 家里还有一个好盈40A的新电调、蜘蛛我就是用来玩四轴的、我主要是想让电池可以两者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