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机轮子的高度,是指哪个部分

楼主(2013-11-17):
  我飞机上的轮子不好用啦,想更换,在TB上搜索到一个,其中有个轮子的高度,指哪个部分?

楼主:
在baidu上搜索到:H是轮毂的直径

网友A:
这个表里的H是轮子厚度。

第一个数据是轮子外径,中间是轮子轴孔直径,后面的数字是轮子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里的H是轮子厚度。

第一个数据是轮子外径,中间是轮子轴孔直径,后面的数字是轮子厚度。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2014-07-16):
后面的数字是轮子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