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FBL100怎么翻

楼主(2013-11-17):
450我可以四面翻,可是FBL100我就是翻不了,经常翻到一半尾巴跑了,或者负螺距不太够掉下来,有什么技巧么,450翻很轻松啊

网友:
尾电机坏了吧,我的随便翻

网友:
这小机,贼的很。与450差几个级别。

网友A:
排除硬件问题,前翻的时候你可以先让机机有个后退的速度,舵量不要太大,不然十字盘容易阻力变大产生有害扭矩,从而影响锁尾,你可以手拿机机,3d模式的时候舵量打到底就可以看见十字盘震动幅度有多大了,类似与干涉。
我的是v922,原厂锁尾用刚才的手法基本不甩,换上0720电机和46mm的尾桨后,暴力打舵也不甩,只是主电机动力问题,动作还是不暴力。
应该能帮到你

网友:
主尾动力都换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硬件问题,前翻的时候你可以先让机机有个后退的速度,舵量不要太大,不然十字盘容易阻力变大产生有害扭 ...

换上0720电机和46mm的尾桨  你好 电机和尾桨可以发个链接吗?谢谢 QQ:360531353

网友A:
驭风老板,论坛没人不知道,现在手机回复,楼主上tb搜驭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驭风老板,论坛没人不知道,现在手机回复,楼主上tb搜驭风。

非常感谢

网友B:
FBL系列的配件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BL系列的配件有需要可以找我

如果价格比其他店便宜,我会买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价格比其他店便宜,我会买一些。

http://wsxmodel.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这是我的淘宝。有需要找我

网友:
小鸡比较贼、应该高点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