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拉电容纸飞机有感。

楼主(2013-11-17):
最近买了一打电容器个614空心杯还有46mm螺旋桨,设备总重大概在3.5-4g左右。准备做几架纸飞机给小屁孩们当奖品,但是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飞机机型。
按照一般的方法用A4纸折叠的带大后掠角的纸飞机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升力不足,空心杯提供的动力不足以爬升。于是改变思路。
将A4纸横向折叠成飞翼的样子,这样遇到的问题一个是推力线,还有一个是刚度不够,而为了更有趣,我尽量不用纸张以外的东西。现在的想法是把飞翼的S翼型改变成凹凸翼型,并且加装尾翼,应该可以解决。
好了下面问题到了,就是,一般的背推式推力线怎么设计的?角度和高度。

网友:
“最近买了一打电容器个614空心杯还有46mm螺旋桨”,这句没看懂,请明示

网友:
不能用A4了,太软了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个

网友:
您使用的 法拉电容规格(耐压、容量、重量),及纸飞机模型装配照片 请发上来,以便大家学习 参考。

网友:
这个东西有产品了,,采用后推动力,电容在机头,一根1MM碳杆到机尾然后粘上一个空心杯,,飞机折法就是正常飞留空的那种折叠方法,,具体说不清,大约成品是接近一个方形的样子吧

网友:
同求解。背推式推力线怎么设计的?角度和高度

网友A:
看看这个图,论坛里找来的。

网友:
还有这张图,也是论坛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图,论坛里找来的。

感谢推荐

网友B(2014-03-24):
哈哈,感谢大家对我们产品的关注,现在已经有最新产品上市了。[url=http://www.tudou.com/v/XKqC-wz5EQ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2014-05-19):
难怪楼上会被删帖,真是厂家的

网友:
就是飞机造型丑了点

网友(2014-10-23):
有详图吗?

网友:
这个产品没出之前我做过一个,因为飞机的载荷较大,所以出手速度要快,飞机获得高度和速度后就正常飞行了。飞机的爬升能力不是很强,基本维持水平飞行,然后逐渐降低高度落地。折飞机时要平整对称,折痕不要太用力,用力过了就没有强度了。升降舵要调整好角度,角度不够飞机不能爬升,降落角度较大,留空时间短。推力线基本和飞机翼面平行。

网友:
我也做过,泡沫板的和吹塑纸的飞的很好

网友:
了解过,淘宝网上搜 “遥控纸飞机” 就行。 那飞机是瞎飞的,没控制的。 追飞机跑会累死你。

国外的加了舵。 用手机控制的。 贵啊。也玩得不过瘾。

网友C(2015-01-02):
引用 网友B:
哈哈,感谢大家对我们产品的关注,现在已经有最新产品上市了。[url=

纸飞机不能用可充电池充电,是为甚么呢?什么原理呢?

网友:
飘飘机型易做又好飞.

网友(2015-04-14):
引用 网友C:
纸飞机不能用可充电池充电,是为甚么呢?什么原理呢?

因为可充电电池的电压为1.2V。碱性电池的充电电压为1.6V。3节充电电池串联端电压为3.6V,给不带开关的纸飞机驱动器充电20秒内是充不满的,因为你在充电的同时马达在放电。不过现在我司生产的带开关的驱动器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可以用充电电池给驱动器充电,只是充电时间要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