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做雕刻机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3-11-17):
我手头有几套三菱J2S-10B的伺服驱动器,100W的,电机力矩在0.4NM,最大接近1NM,不知道用到3040床子上啃钢行不行,请老手赐教,谢谢了

楼主:
补充:最大瞬时力矩近1NM,额定力矩0.4

网友:
B后缀的好像是总线控制的,不是脉冲控制的,普通接口板用不了吧?所以淘宝上价格都不贵。

楼主:
不不不,我只需要得到这个转矩能不能啃钢就行了,我驱动器多的是

网友A:
记得以前论坛高手发过一个公式,不知道能用不,楼主看看
贴中原话是这样的
普通42电机在300转以下的时候可以提供0.2NM左右的扭矩,按公式 “推力=1000*0.2*3.14*效率/导程(mm)”可以知道选取导程为4的丝杠,此时的推力大于100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论坛高手发过一个公式,不知道能用不,楼主看看
贴中原话是这样的
普通42电机在300转以下 ...

你确定这个公式 是对的吗?
这其实是按照 做功  能量守恒  来算的, 丝杆转一圈,力矩做功算上效率等于滑块直线移动的功耗,力矩X一圈的角位移X效率=滑块对应的移动距离X滑块阻力(也就是推力)

所以   M* 6.28*1000*效率=导程*推力F, 乘以3.14  应该不对吧,一圈的角位移是6.28弧度,3.14只是半圈的,

楼主:
感谢上面的两位朋友,顺便想问问57步进电机在低速时能提供多达扭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