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行程量和大小舵量

楼主(2013-11-17):
飞机动作太灵敏是调整舵机行程还是大小舵量,还是两个都可以,有什么区别,求真理!!谢谢!

网友:
大小舵可以用开关切换,直接改行程就没得选了。

网友A:
行程和舵量太小会增加因为间隙而造成的误差。最好是采用长的舵面摇臂来减小舵面的动作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和舵量太小会增加因为间隙而造成的误差。最好是采用长的舵面摇臂来减小舵面的动作范围。

谢谢啊,我说的是我的飞机动作太灵活,大家说舵量太大,调小一点,是调整舵机行程范围,比如副翼从100%调整到50%,还是调整大小舵量,这两个有什么 区别呢。

网友B:
一般就是调舵量(D/R),设置好以后,通过遥控器上开关切换,另外太灵敏的话还可以设置指数(exp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行程

那大小舵量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小舵量什么意思呢

大小舵量上面也已经有人回答你了,比如你可以设置两种舵量模式,一种是100%,一种是50%,然后你通过拨码开关来切换是使用100%的舵量还是50%的舵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是调舵量(D/R),设置好以后,通过遥控器上开关切换,另外太灵敏的话还可以设置指数(expo)。

正解!飞机超级超级灵活就先调小舵量,(有的飞机你一打副翼转弯,他能够马上给你来两个横滚),不懂的话你调到10%试一下,这个时候你动摇杆副翼几乎只动一点点。。。

另外新手飞普通航线一般设置指数(expo)。,,,,,20%可以的,这个数据是降低舵机的响应时间,让你有一定反应时间。

---------
---------------玩飞机的基础就是要学会调整这个,学会了以后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手感把飞机调整得相当舒服。。炸机率可以降低70---90%

网友:
就怕调的太小上天微调到底不管用就麻烦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飞机超级超级灵活就先调小舵量,(有的飞机你一打副翼转弯,他能够马上给你来两个横滚),不懂的 ...

同意啊,这是我最近的教训!飞机的操纵感不光是飞机本身,把这个设成自己的喜好同样重要。我开始飞的三通道的champ,比较好飞,自带的遥控器比较烂也没有关系,后来买了个运动机polecat,用烂遥控器飞很难飞,后来买了个控,70% DR加上20% expo副翼,立马就得心应手了,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慢慢增加DR,减小expo。

70% DR,20% expo 副翼,15% expo 升降舵,感觉飞新飞机用这个设置比较好。

网友:
回楼上的
70% DR,20% expo 副翼,
50% DR,10% expo 升降舵,

我一般是用这样的设置飞灵活一点的飞机,很舒服,跟飞模拟器几乎没有差别(不过有一次飞得太得心应手电池快报警了做大动作油门推的不够,炸)

楼主:
感谢,感谢,明白一点,回去试试,上周首飞傻猫的超级运动星,设置的副翼舵机行程是60%,第一轮起飞两分钟后炸鸡了,副翼太灵活了,老手只来了一句,舵量太大,可我不知道调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飞机超级超级灵活就先调小舵量,(有的飞机你一打副翼转弯,他能够马上给你来两个横滚),不懂的 ...

那就是说,大小舵量实际上是在两个副翼舵机行程一致的情况下可以不调整的。对吗?

网友:
大小舵量指的是副翼舵机行程的大小和尾翼舵机行程的大小,调整得小一点点,飞机更容易操控一些,做特技动作幅度小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说的是我的飞机动作太灵活,大家说舵量太大,调小一点,是调整舵机行程范围,比如副翼从100%调 ...

舵机行程调整到原来的70%左右。。先在地上观察行程是否调好,再上天飞着看看,
如果觉得还是太灵活就继续调小。反之就调大一点。。

网友D:
下单翼的话,先这样调:
40% DR,20% expo 副翼,
40% DR,10% expo 升降舵,

仔细研究一下你的遥控器,参数很多不要搞错选项。。3分飞,7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单翼的话,先这样调:
40% DR,20% expo 副翼,
40% DR,10% expo 升降舵,

感谢,感谢!

网友:
20% expo 副翼,好像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