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鸡的双桨, FBL80 双桨和震动问题, 各位大大进啊~~~~~~~~

楼主(2013-11-17):
FBL今天总算到了,求教  小鸡的双桨到底怎么调? 拉杆是固定长度的, 已经对调   还是没用.
震动很大

上个视频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视频中可以 明显看出   双桨,  震动很大

悬停偶尔会抽风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尾管线缠成这样,感觉不像新机器了~~~

先检查横轴、再检查中联避震垫、横轴螺丝(主要看松紧度对虚位的影响)、桨夹轴承(这个分内外,看受力是否变形)、桨夹螺丝松紧度(太松太紧都不行)、主轴、主轴定位器(这里出问题一般主轴已变形同样出双桨)、主电机齿与大齿盘是否顺滑~~~

还要检查十字盘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线缠成这样,感觉不像新机器了~~~

先检查横轴、再检查中联避震垫、横轴螺丝(主要看松紧度对虚位的影 ...

感谢帮顶
好久没飞过小鸡了
感觉自旋好慢  第二点就改了马达 所以线是那样

现在一共飞了  四电  不解啊

网友:
才四电就严重双桨,如果没炸过机,先检查桨夹螺丝松了没,还有横轴螺丝~~~

楼主:
横轴螺丝刚才紧了下   桨夹不紧了 好像双桨跟厉害,
我以前发X130的帖子就见过你 回复
谢啦

网友:
还有可以换一对大桨试试,没准是问题桨也有可能~~~

网友B:
大桨夹螺丝不能上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夹螺丝不能上紧了

螺丝调整了,桨可以自然的垂下

网友:
横轴主轴,大齿磨损,主轴有没有开裂,基本就这些情况了

网友B:
0螺距准吗?对折双桨调

网友C:
关键 怎么可能拉杆固定长度的呢?

网友:
看热闹的,帮顶了.

网友D:
如果横轴没有变型的话估计这个很难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螺距准吗?对折双桨调

感谢    把这个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横轴没有变型的话估计这个很难搞了

拆下来检查了  全新的没炸  横轴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 怎么可能拉杆固定长度的呢?

桨夹拉杆是固定长度   舵机拉杆是可调的

网友:
双桨和舵机拉杆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把这个忘了

不客气,调了试试,小机没那么讲究的,肉眼看了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有多余配件的话可以用替换法找出问题部位
先从主轴和横轴开始排除,其它没几个地方,结构比大机简单太多了

网友E:
是用X6-S控么?是的话,原厂的尾舵行程设得很小,导致自旋很慢,设为100会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用X6-S控么?是的话,原厂的尾舵行程设得很小,导致自旋很慢,设为100会很快

感谢,我是H6Q  尾巴的通道是几 我好像设置到120了

网友F:
一般这种小机子的拉杆是固定长度的,基本不会出问题。问题一般出在横轴上,横轴弯了会出双桨。中联精度不高和胶圈磨损后也会双桨。我飞mcpx买过fbl100的旋翼头总成,也出现过这类问题,困扰好久。最后换了原厂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这种小机子的拉杆是固定长度的,基本不会出问题。问题一般出在横轴上,横轴弯了会出双桨。中联精度不高 ...

我也觉得是精度不行,,我买了两台,刚才把另一台 拆开 试了下 双桨比这个还厉害.两台都是全新的 应该不是横轴的问题 就是飞机精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精度不行,,我买了两台,刚才把另一台 拆开 试了下 双桨比这个还厉害.两台都是全新的 应该不是横 ...

你可以用排除法测试,先拆掉大齿只剩下电机转,再装大齿没有旋翼头,再装旋翼头,最后转大桨,看看哪个地方出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精度不行,,我买了两台,刚才把另一台 拆开 试了下 双桨比这个还厉害.两台都是全新的 应该不是横 ...

对了,你再看看中联和两个桨夹中间有没有虚位,有时候是虚位大,左右距离一不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了,你再看看中联和两个桨夹中间有没有虚位,有时候是虚位大,左右距离一不样。

横轴螺丝已经最紧了 ,由于中联的橡胶垫 很软, 我感觉虚位很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横轴螺丝已经最紧了 ,由于中联的橡胶垫 很软, 我感觉虚位很大

那找些垫片调整一下,另外球头部分如果虚位很大的话可以不用911的头罩固定的胶圈垫一下,效果也不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找些垫片调整一下,另外球头部分如果虚位很大的话可以不用911的头罩固定的胶圈垫一下,效果也不错。呵呵 ...

谢谢了 我手头正好有两个911尸体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桨变型了,这种可能性很大,由其是塑胶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精度不行,,我买了两台,刚才把另一台 拆开 试了下 双桨比这个还厉害.两台都是全新的 应该不是横 ...

擦!这个应该向厂家反馈,怎么感觉驰远目前在质量把控环节上出问题了,是否出厂前没做检测就上市面销售了~~~

网友G:
要不然你们觉得为啥厂家会突然搞这么一个活动,又不是卖不出去,必然是有一批没过质检的机器拿出来处理呗,还搞得大家觉得捡大便宜了呢。

网友:
你这样测试貌似有点欠妥!最好水平放置飞机加电,再水平按住了加油测试,拿手上的话,3轴有自平衡作用会不断的给斜盘纠正水平,因而造成大桨转动失衡产生震动!?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不能侧着来看

如果横轴、o 圈那些都没问题,就要看中联的横轴孔、中联套主轴的安装孔有没变形,然后主轴的螺丝孔位置有没有开裂

桨夹轴承安装位变形,或者轴承挂了,也会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然你们觉得为啥厂家会突然搞这么一个活动,又不是卖不出去,必然是有一批没过质检的机器拿出来处理呗, ...

这也不是双11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轴螺丝已经最紧了 ,由于中联的橡胶垫 很软, 我感觉虚位很大

虚位大和橡胶垫没关系,我感觉是桨夹单轴承,间隙造成的。双桨不是你这样看的,你正放,油门50%看看还有没有?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中可以 明显看出   双桨,  震动很大

悬停偶尔会抽风 这是怎么回事

我前天也发现有个舵机抽风,猛的到顶再回位,交换插位试的时候又好了,这个机子间隙大,反应慢,根本在房里就停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