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进口的马达,谁能看懂全部指标?

楼主(2013-11-17):
有只小马达,样子比较萌

除了功率、转速、电压、电流、频率 这些常见指标

其它象IP Is  CI这些就不知道鸟~

哪位师兄给解释解释

网友A:
CI是绝缘等级,IP是防护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是绝缘等级,IP是防护等级。

学习了

能看出是伺服马达 还是普通马达吗?
不过上面没有类似编码器的东西  也不知是不是拆掉了

网友B:
230A的电机太给力了

网友C:
A形接法230v 0.52a
y形接法400v 0.3a
是这样么?我也是猜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一般标注了 型号 电压 电流 扭矩 转速,,
而且这个.09kw,,,,,,,,

网友:
是一台三相交流电机,角接线方式时用三相230v电源驱动;星接线方式时用三相400v电源驱动。
没有400v电源就直接用380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形接法230v 0.52a
y形接法400v 0.3a
是这样么?我也是猜的

230A = 230 Alternating 交流

网友:
我也是来偷学的!不给学费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0A的电机太给力了

亏你想得出来

网友:
90W的小马达

网友:
230v 后面应该是三角形而不是A吧,和400v后面的Y形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