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BL80 用HT8高频头,用WK-2801控的设置?

楼主(2013-11-17):
FBL80 +HT8高频头,用WK-2801控,美国手。
设为120度十字盘,油门反向,升降、副翼、方向都正常,只有推油门时三舵机摇臂开始上扬,在油门停下不动的情况下,升降舵、螺距舵的摇臂慢慢回降的低点,十字盘向后倾斜。不知错在那里,特来请教。

网友:
等 th-ft兄为你解答

网友A:
兄台客气了,共同探讨罢了,80设置其实很方便的,主要的关键的一项就是十字盘混控,稳不稳,翻的半径大小好看都是这一项设置,在SWAATS项找swashmix到SWASH,ELEV,AILE,PIT三个值我的全部是45,静止调机时超过50就要会有你这样的现象发生,但飞行时不会发生,后果是超级机动,也就是贼得不象话,请你调小试一下,希望我给出了正确的问题所在解决方法,不能解决请告知我,再共同探讨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我是调到38后,解决的。

网友:

我也是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晚上回去试下!试了下问题解决了!好奇怪的现象啊

网友(2014-03-18):
引用 网友A:
兄台客气了,共同探讨罢了,80设置其实很方便的,主要的关键的一项就是十字盘混控,稳不稳,翻的半径大 ...

朋友,2801连接调参软件总是报错,提示副翼 方向都不在中立点。但控的遥杆和微调都是回中的,我应该怎么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