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锯,那种两个大圆盘的东东 是怎么来回动的?

楼主(2013-11-17):
一直以为象砂带那样是循环转的 (其实是脑子没去细想,毕竟锯条只有一小截)

两个大圆盘是来回转的,理论上应该叫它往复锯才对,是吧~

两个大圆盘是怎样的机构驱动的?
求真相 ,最好是有视频

网友A:
锯条是圆形整条的。两个大圆盘套上锯条再涨紧,其中一个圆盘轴有蜗轮电机带动蜗杆传动蜗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条是圆形整条的。两个大圆盘套上锯条再涨紧,其中一个圆盘轴有蜗轮电机带动蜗杆传动蜗轮。

估计 我的眼睛被骗了。 忘了说明,我看到的 不是商品机,应该是DIY的东东

Y的难道那家伙D了一个超大的往复锯 但是带锯的外形? 那东西貌似锯木头用的

网友:
锯木头用的也是带锯啊,原理一样不过锯条和速度不同,你可以上5IMX看我的DIY带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