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119已经在路上了,下午补图javascript:;

楼主(2013-11-17):
朋友们给个建议,,看看这东西怎样,,值得拿下不,,大概值多少钱,,谢谢, ,, ,, 。。 。。 ,, 。。 ,, 。。

网友A:
1.5元斤废铁价收

5.5元斤玩家价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元斤废铁价收

5.5元斤玩家价出

没看懂你的意识,

网友B:
净重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净重多少的?

标牌,没写净重,,目测有一千来斤

网友C:
靠,盘子里都是水哦。。。

就这个样子保存,只会贬值!按2楼说的砍价就是了,高了还不如买新的呢。

不过2-3000肯定下不来,真要想拿下,估计要5000往上,不然奸商肯定不答应。

网友D:
这要是本地,我就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盘子里都是水哦。。。

就这个样子保存,只会贬值!按2楼说的砍价就是了,高了还不如买新的呢。

,不要电机,两千,,不算运费,运费500.。。到家一共2500,可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是本地,我就收了

要是你能出多钱

网友E:
KAO   2千5太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KAO   2千5太便宜了

有那么便宜吗,呵呵。

网友:
晕,真是便宜到死哦。。。。这个可不是奸商喽。。。。。用的上赶紧收了吧

网友F:
昆明8119万能铣床不错,2500白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昆明8119万能铣床不错,2500白捡

那你先把你的三轮神车借我我就拉回来,,呵呵

网友D:
如果托板都能动,我绝对3500-4500都可以接受,这可以干活的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托板都能动,我绝对3500-4500都可以接受,这可以干活的家伙

可以动挺灵活,

网友G:
你是新手還是老手?單看圖片已見床身多處泡水,電機能否使用也不肯定,精度問題先不說,買了回去能有時間和技術去翻修嗎?即使廢鐵價收了,翻修的支出仍是你付,運氣不好折騰所花要比新機還要多才能動起來。說到這兒應不難決定吧。

网友:
2500元 买到折腾是件快乐的事情

网友H:
      导轨磨损程度简易检查法,无论x,y,z向都用平口起子将镶条慢慢调紧,调紧一次用摇把从头到尾摇一次,感觉摇把的力量,如果力量一致没有时紧时松继续调紧镶条,好的导轨或磨损小的导轨应该是镶条调到最小间歇时从头到尾摇的力量一致,就是紧也是一样的摇的紧,磨损大的导轨镶条在最小间歇的地方摇的轻松两头摇不动。这样就能初步检查导轨磨损程度,做的心中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新手還是老手?單看圖片已見床身多處泡水,電機能否使用也不肯定,精度問題先不說,買了回去能有時 ...

谢谢,朋友提醒。。我是新手,但是非常喜欢,鼓动机械,

网友:
      导轨有磨损镶条有时也有磨损,镶调磨损是大小头磨损,还有导轨配合件的磨损,检查方法是用一手掌锤击配合件的最边缘,用另一手的手指感觉配合体震动大小来估测间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导轨磨损程度简易检查法,无论x,y,z向都用平口起子将镶条慢慢调紧,调紧一次用摇把从头到尾摇一次,感 ...

谢谢朋友指导

网友H:
       哈哈我是新来的,同样喜欢机械,干了三年机床维修,三年机床制造,以后就干机床大修了,是个严重的电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我是新来的,同样喜欢机械,干了三年机床维修,三年机床制造,以后就干机床大修了,是个严重的电 ...

以后还要麻烦你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提醒。。我是新手,但是非常喜欢,鼓动机械,

新手就多說一句,買了床子還有刀具、附件、量具材料等一大堆,加起來可以比床子更貴,別算漏。

网友B:
QQ多少...电聊

网友:
12558245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多少...电聊

不让打122849144

网友H:
        机床修理需要二类工具,平尺,斜平尺,三角平尺,过桥,等高块,芯棒等等。修理有普通工具还有专用工具比如平刮刀,量具要从小到大千分尺,百分表,水平仪。哈哈不是想难你也不是想拦你,x8119铣床很精典很值得拥有,只要有时间有毅力不需要那么无数的二类工具和量具也能恢复精度。而且也不必恢复到出厂精度那个档次,因为很多小加工厂甚至大的机加工厂的设备也没那么高的精度,很多车床中拖板旷量大的吓死人,但是照样干出有精度的活。一门不到一门黑。

网友I:
兄弟沈阳的,那个床子放哪好久了,上下能摇动吗?好像摇不动,左右也有点问题,主轴感觉也不太好,新手还是不要搞太复杂的,搞个简单的先玩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床修理需要二类工具,平尺,斜平尺,三角平尺,过桥,等高块,芯棒等等。修理有普通工具还有专用 ...

太感谢了,您说的太有道理了,,雪停了我就把她娶回来,,,,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沈阳的,那个床子放哪好久了,上下能摇动吗?好像摇不动,左右也有点问题,主轴感觉也不太好,新手还是 ...

你也沈阳的

网友H:
       闲来无事聊一聊我所知道的机床修理基础知识,没有镶条的导轨面是基准导轨面,找直就是这个基准面,大修的时候要用长于它三分之一的平尺或者是斜平尺用红丹研点,红丹点就是最高点,要用平刮刀刮去,研和刮的同时还有照顾好主轴的垂直度或者平行度,刮的好的导轨红丹点是均匀分布大小差不多,另一面是配合面,主要达到和基准面等厚的目的,用千分尺加大小合适的两圆柱测量燕尾等厚,一般精度一米误差3到4丝,然后是配合件刮削,配合件也是没有镶条的面是基准面,可以用已经刮好的导轨基准面上红丹互研,但是只能刮配合件的面了,永不磨损的面就是配合件的镶条面了,这个面不刮,下面就是镶条的刮削了,镶条没有斜缺口的面是镶条基准面,先在平板上研点刮平,然后配合件基准和导轨基准贴好靠紧,在镶条有缺口的面上上红丹,将镶条用力塞入镶条面,再从镶条小头将镶条砸出,看红丹点分布状况,刮镶条非基准面的点,直到非基准面点均匀分布为止,最后的工作是在镶条缺口处上调节螺丝,来回推拉配合件试验松紧度,刮导轨配合面调镶条螺丝直到无松紧。

网友:
      铣床修理复杂系数比车床高,但是x8119变速机构比较简单没有多少档位,比普通车床齿轮少也简单,铣床精度在床身导轨和主轴,主轴精度在主轴轴承和主轴内梢精度,就是莫氏锥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那么便宜吗,呵呵。

便宜到家了  如果我不是住楼房  如果让我碰到毫不犹豫的下手  我家里那台150kg的滕州货都小千数  楼主你觉得这货贵吗

网友:
拿下把  不贵2500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提醒。。我是新手,但是非常喜欢,鼓动机械,

看样子有不少二手机床,想去看看!!哥们,这是沈阳什么地方,具体说一下位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闲来无事聊一聊我所知道的机床修理基础知识,没有镶条的导轨面是基准导轨面,找直就是这个基准面,大 ...

朋友,你知道这个铣床还需要什么附件和参数。好找吗,还有说明书,,帮找下有酬谢,,,,,,谢谢

网友H:
     呵呵呵兄弟我是机床大修钳工,关于x8119的附件和参数是铣工要知道具备的,铣床大修检验合格的技术参数可以在单位找找,如果决定买了有什么修理问题可以全力帮助,另外提醒一下买时别忘了要或者买四块安装铣床底座的楔铁。x8119是工业机需要预埋地脚螺栓加楔铁固定铣床的,楔铁是调节床身垂直度与水平的,并且提高机床精度和稳定性,减少机床振动和嘈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呵兄弟我是机床大修钳工,关于x8119的附件和参数是铣工要知道具备的,铣床大修检验合格的技术参数 ...

十分感谢

网友:
我有个是进口的 罗马尼亚的 现在用的很好

网友:
我有图片

网友:
晚上回家发图片大家养养眼

网友:
我的是28000千元买的 北 京航空精密研究所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样子有不少二手机床,想去看看!!哥们,这是沈阳什么地方,具体说一下位置,谢谢!

塔湾钢材市场,有好多,小JJ

网友K:
买废铁也不止这价,1T废铁好像是23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废铁也不止这价,1T废铁好像是2300吧

我已经买了,,铣床花了2100,,路费就花了5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导轨磨损程度简易检查法,无论x,y,z向都用平口起子将镶条慢慢调紧,调紧一次用摇把从头到尾摇一次,感 ...

哥们,帮我找下,这个的资料吧,谢谢了

网友L:
很便宜有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便宜有的玩了

翻新完了,,可是没变频器,,还没转起来那

网友:
    修理资料?验收资料?呵呵修理铣床我们都不用装配图纸,这样吧先介绍一下正规的安装铣床流程作参考,买床时斜铁要了吗?x8119底座有四个地脚安装孔,在安装基础上开200x200mm的方孔,把T形地脚螺栓预埋好,螺栓出地面长等于斜铁最大高度加铣床地脚孔高再加两螺帽高。等混领土保养到期后开始安装铣床,多找一些和斜铁面差不多大的铁板待用,铁板要不同厚度的1,2,3,4mm厚,将斜铁槽卡入地脚螺栓,铣床吊起地脚螺栓孔穿过地脚安坐在斜铁上,调节斜铁大致看铣床立柱垂直,然后水平仪在铣床立柱正面导轨(尽量在上口,上口磨损少)找正面垂直度,侧面垂直水平仪在导轨燕尾上不好找,就放在左侧面的工作灯面有个7字形的加工面上找,因为7字形面一般和燕尾基准是同一个基准面加工出来的,细节是先刮干净7字形和导轨面再靠紧水平仪测量,水平仪看大水泡同时还要照顾着看小水泡,尽量小水泡水平,用力压紧水平仪使水平仪靠牢导轨,刮加工面锈迹用一把旧锉刀把锉刀顶头磨光再用油石磨,使刮过的面没有毛头,尽量别用砂纸砂,砂纸砂过的面只有光洁度保证不了几何精度。现在有一种斜铁是防震动的可以不用预埋地脚螺栓。工作台面磨损大所以放水平仪只能作参考,比工作台磨损小的地方是滑枕底面也是作水平参考。没有大修的只有互相将就,1,2,3,4mm的铁片是垫在斜铁和床之间的,尽量少用提高机床的抗震性。希望这个对你的安装有用。

网友:
捡到大便宜了你不要的话出给我

网友:
   铣床工作台丝杠有个消除间歇机构我实在记不得什么样了,快20年了。铣床主要精度就是主轴部分间隙,工作台丝杠间隙,工作台燕尾间隙,间隙小加工面精度高光洁度高。有什么问题你说只要我知道的一点不保留。

网友H:
   自动走刀别忘松夹紧,,祝你愉快玩的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动走刀别忘松夹紧,,祝你愉快玩的爽。

哪个是夹头呀

网友H:
   有一次修外单位铣床遇到操作工在升工作台时忘记把工作台夹紧松掉,电机声音异常结果我们来回奔波40公里就为松一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次修外单位铣床遇到操作工在升工作台时忘记把工作台夹紧松掉,电机声音异常结果我们来回奔波40公里就 ...

工作台,夹紧在哪呀。

网友H:
    这多少年了,记不得了,型号也不一样,立柱工作灯边7字加工面上有5个螺丝中间的一个4方螺丝就是滑枕夹紧,立柱夹紧真的记不得在哪了,铣床工作时不移动的导轨都有夹紧,夹紧作用是减少震动提高加工精度。

网友:
    你图上是六方不是四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多少年了,记不得了,型号也不一样,立柱工作灯边7字加工面上有5个螺丝中间的一个4方螺丝就是滑枕夹紧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