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新手求教!!!大神请进.已经解决

楼主(2013-11-17):
机架FY450飞控APM2.6,稳定模式很好飞,切换到Loiter模式,在有10颗卫星的情况下高速飞离我,越来越远。所有的PID都是默认的。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调了。麻烦大神指点一二,不吝赐教。拜谢。
PS:群里有高手说重新刷GPS,无奈实在找不到资料,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解决方法:在地面站上仔细检查罗盘方向,我的罗盘当时就是南北方向正确,东西方向反向了。在地面站上校准罗盘的选项按钮下面选择第三个选项APM with E******** C*******。然后再次校准罗盘,就可以了!!!!因为我的APM是2.6版本外置电子罗盘的,仅限于2.6外置罗盘的APM。

网友:
弄个沙发坐坐。

网友:
迅速切换成稳定模式。

这个问题已经很多人报告了,基本上确定是GPS数据中有一些跳动。

现在最新的测试版本增加了一个参数,把GPS数据中跳动太大的忽略掉。请下载3.1rc6试试看。

网友:
群里有说明书,说明书里对六种模式都有介绍,注意事项。

3、悬停模式Loiter
悬停模式就是GPS定点模式。应该在起飞前先让GPS定点,避免在空中突然定位发生问题。其他方面跟定高模式基本相同。

网友A:
和模友 换块GPS试试,6M的就行

网友:
还可以考虑重新刷一下固件来试试吧

楼主:
RE: APM新手求教!!!大神请进

引用 网友A:
和模友 换块GPS试试,6M的就行

谢谢泡泡老师

楼主:
多谢高手们支招,回头我试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如果APM2.6版本的飞控在loiter模式下乱飞,或者飞走,在保证搜到星并定位的情况下要仔细检查罗盘的校准。我的罗盘经过检查发现南北方向是对的,东西方向反向了。正确设置罗盘重新校准后问题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如果APM2.6版本的飞控在loiter模式下乱飞,或者飞走,在保证搜到星并定位的情况下要仔细检查 ...

说话说一半,怎么改的也不教教人家,坏蛋打屁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话说一半,怎么改的也不教教人家,坏蛋打屁屁

泡泡老师说的对,楼主给大家分享一下具体解决方法吧

网友:
呵呵 ,等待apm到手

楼主:
当时一兴奋忘记说方法了呵呵。。。今天补上。。图在一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一兴奋忘记说方法了呵呵。。。今天补上。。图在一楼

楼主能不能截个图看看,我的四轴也是L模式乱飞,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
方向放反了。。。。晕

网友:
怎么没见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