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托板的铜螺母正确装法

楼主(2013-11-17):
在旧货市场淘了一台广西第二机床厂出的一台C6132,中托板上的铜螺母是松的,我拆开以后清洗干净却不知两个铜螺母的正确位置应装在哪儿,求助大家,图片如下

楼主:
图中的三个孔对应的铜螺母位置是在哪里呢?

网友:
两个螺母中间还有一个楔块。

楼主:
是啊!那个没有了!我自己做了一个!就不知两个铜螺母的位置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是全部拧紧在中托板上,还是一个松,一个紧呢?

楼主:
我是做电阻焊机的,附送最基本的点焊机原理图一份,希望大家不惜赐教!

网友:
我觉得自己试几下应当会找出正确方法

网友:
比划着装吧,用起来顺畅的那个装法应该是对的,刚开始都这样,我当时拆机时每个步骤都拍照,防止最后装不上。我的机器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中间还少一个带坡度的没有螺纹网上搜c618k车床好像有照片

网友:
        呵呵这是我的强项,中拖板调节丝杠罗母,那个带槽的罗母上在第一个孔的位置,孔的上面还有个套,套的下口有个突台对应着这个母上面的槽,用内六角螺丝穿过套把丝杠母上紧,另一个丝杠罗母是上在第三个孔上的,斜面向着第一个带槽罗母,还有个吊紧图片上没有看到,吊紧是一个上边有孔孔有罗扣下边空的,正面垂直反面是斜面,垂直面对第一个孔罗母,斜面对第三个孔罗母斜面的

网友:
     调节时第一个孔的罗母上紧,再通过吊紧上的内六角罗丝把吊紧向上拉,依靠吊紧斜面推动第三个孔罗母的斜面与第一个孔罗母产生距离,这样就可以消除罗母与丝杠的间隙,一边吊一边摇丝杠,如果紧了松一点点吊紧,并且敲一下吊紧。

网友:
     吊紧顶面与拖板不接触的,要保持距离好调节,调节好后把第三个孔的丝杠罗母内六角上紧就ok了,吊紧的内六角罗丝保持不松动就行,一般在装配时第一个孔的罗母上槽的短边向着吊紧,因为等丝杠罗母磨损到吊紧无法再吊紧的时候就将罗母槽上的宽边改向吊紧,这样就又有调节距离了。

网友:
     第一张图左边的套有点象第一个罗母上面的套,但是没有开对应罗母的突槽,拖板第三个孔应该是长孔便于罗母移动,吊紧也好d一个,尺寸是宽和高等于罗母宽和高,中间孔要穿过丝杠所以孔要打的比丝杠大,把孔的底边锯掉使吊紧不是窜在丝杠上而是可以拿开和卡上的,底边做好再在上边打孔套丝,打孔的位置是先上紧第一孔的罗母把吊紧垂直面靠紧第一罗母,从拖板上的孔用划针在吊紧上号出拖板孔的位置就可以了,打眼套丝,吊紧斜面,先将第三孔罗母向第一孔罗母靠后再上紧,用卡尺测量离拖板3到4mm第一罗母与第三罗母斜面的距离等于吊紧斜面的最小尺寸,拆下第三罗母测量斜度画出吊紧斜面最大尺寸。

网友:
     吊紧也可以用4mm钢板做,做两个直角梯形,另一个长方形中间打孔攻丝,再将长方形电焊在梯形小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做电阻焊机的,附送最基本的点焊机原理图一份,希望大家不惜赐教!

对点焊机电路图感兴趣,能给清晰的电路图给我吗?我邮箱songy_001@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点焊机电路图感兴趣,能给清晰的电路图给我吗?我邮箱songy_001@163.com

谢谢!讲得很详细,但还是不太明白!能拍张装配图片或图纸就万分感谢了!您要的图纸我已发到您邮箱!protel格式,焊接时间,焊接电流独立无极可调,不明白的可以问我!

楼主:
对不起,看错了!感谢纵向思维的详细回复!

网友:
不懂 但是帮顶

网友B:
给你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图

谢谢!离真相更近一步了,两个铜螺母的顺序确定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第一个铜螺母上方开有个键槽,正如纵向思维兄说的那个突槽,就不知突槽上面装的是什么结构的零件,谁有图吗?

网友:
    在你发的第一张图的最左边有一个钢套,它的样子就很象带槽螺母上的套,把它反过来插入中拖板第一个孔,如钢套上的那个大台正好卡在中拖板第一个孔上的大孔上就说明这个钢套的尺寸正合适,可参照这个尺寸做螺母套了,这个套的小头应该突出在中拖板反面,突出的部分锉出突槽,突槽卡在有凹槽的螺母上,突槽和凹槽的间隙尽量要小要能相对滑动,螺母上的凹槽的作用是卡在钢套上的突槽上,不让凹槽螺母前后移动,钢套中间的通孔是穿固定凹槽螺母内六角螺丝的。cad我会但是没有发过图,只有语言表达了。呵呵,交流焊机,氩弧焊机我都有就是没有点焊机。兄弟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