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魔多少年了,突然脑子进水了~ 弄了套F450~汇报下配置、重量、飞行时间啥的~

楼主(2013-11-17):
很久很久以前,玩线操作油机,那时候没有手机、淘宝、快递......玩的好辛苦;配件买不到,去体校旁边搭讪交朋友,为的是能搞到些配件、图纸;
能自己做的都自己做;机身、油箱、蒙皮,螺旋桨都是自己做......
后来发动机实在上不去了,放弃了。

这几天脑子进水了~ 弄了套F450~

介绍下配置吧,方便大家参考。严禁拍砖

机架: DJI F450  300g  理由:冬季了,小机架就近随便玩玩,不用找太大的飞场。

电机: T-Motor MN3110 700KV   80gX4=320g  理由:夏天时候换个大点的碳纤机架或者异形折叠机架,需要就再买两升级成六轴。
电调: 好盈30A Pro OPTO  30gX4=120g   没啥理由,似乎用这个的多点吧?
飞控: DJI NAZA M V2 套 含主控、电源模块、GPS模块、LED模块  25g+28g+13g+27g+连接线20g=113g
桨:    ACP1047 11gX4=44g
电池: ACE格氏 14.8V/4000mah/25C/4S 425g 啥时候这东西能轻量化,那玩电机的朋友就幸福的掉渣了~
接收机:Futaba 7008 12g
GPS记录仪: 探险家V900还是什么,75g 很早以前买的,自带电池、卡,记录航迹高度啥的,带它是想用来分析下数据。

这些东西全部装机后实际重量是1534g,已经超重了。可以稍微减轻些,电机线估计有60cm ,我没有剪,想将来改大机架时候不用接线了,玩几天找找感觉再看吧。

去ecalc网站计算了下,得结论能悬停13.5分钟,有点失落。先不管了,继续~

东西到手后一个晚上安装调试完成,第二天试飞,首飞就出洋相了......

开机,电调蜂鸣正常,LED灯各项顺序正常,自检通过。校准指南针正常。顺利地面测试,不让飞机飞起来,各方向都正常,需要检查的都仔细检查了,没有问题。起飞
起飞顺利,悬停顺利,各方向小动作操作都顺利,开心~ 忘掐秒表了。
飞了好久,咋还不电压报警呢?大意了,新手紧张,也忘记估计时间了。继续玩,悬停状突然动力消失,从3米左右掉落,扎草地上了,摔断两只机臂。DJI F450 优酷上的暴力测试在我这里成了神话传说了!~
捡残骸回家,一路上想不出问题所在,回家接电脑开调参软件仔细检查发现报警电压设置错了。按照3S的电池设置了。难怪飞了好久......小学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好在电池没有严重过放,回来测量3.15V,能冲入到4.2V,粗心害人啊~更可恶的是自己Futaba 14SG带电压回传,因为第一次玩遥控器,想先试飞,后装这东西,结果吃亏了......

换两只机臂,装电压回传,报警电压设置为3.5V/S 14V。一会就搞定了。 继续出去试飞;
还是1534g起飞重量,这次结果还算满意;
LED红灯闪一级报警就降落,遥控器计时器T2为这次飞行时间17分钟:

遥控器电压回传得到电压:

感觉这报警电压有点悬,尤其是西北的冬季。今天修改了报警电压设置再去飞,一级报警14.8V、二级保护14.6V:

还是LED红灯闪一级报警就降落,第一块电池飞行时间在T1计时器 14分钟:

降落时遥控器回传得到的电压14.8V

回家用A6查的电压,该配个小电压表了,方便外场检测电池数据。

第二块电池,调整了机器重量,绑了块2200mah的电池当配重,机器起飞重量成:1700g了:

同样一级报警LED灯闪就降落,T2计时器显示飞行时间13分钟:

报警电压:14.8V

回家A6看到的电压,合适~

兰州这几天的天气晴朗,小阵风,不错。但是就是温度有点低,这几次飞行时候都在几度吧。

红圈处是GPS记录仪:

嗯。大体就是这,没了~

网友A:
敢问楼主今年贵庚

网友B:
有回传电压?

楼主:
飞的时候感觉自己飞了好高好高,都担心遥控器距离够不够了、飞前咋忘了查下限飞高度,别犯大错误了。回来仔细检查了下GPS数据,有点不好意思了~

理想是丰满嘀~现实是骨感嘀~

这里当娱乐把后两次飞行的GPS数据贴出来让大家笑话笑话~

用GPS自己的软件:

分别是第一块电池和第二块飞行情况的汇总信息:

转进Google earth里看看飞行轨迹,惨不忍睹:

最大速度14km/小时,垂直最高也就飞了40m,飞行器距离操作位置最远不过50m 呵呵~瞎担心啥啊~

新手,也就这水平。提个飞光电池的飞机回家比提控回家感觉那是好多了~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今年贵庚

还年轻 还年前。没你想象的那么老~呵呵

网友C:
有钱人啊,上手都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回传电压?

Futaba 14SG几个优点:

1. 更响的计时器提示音,外加震动提示
2. 支持双向数据回传(需要另购传感器)
3. 支持所有FASST, FASSTest, FHSS接收,基本上所有FUTABA的2.4G接收机都支持
4. 支持SBUS编程

缺点:
1. 没有中文显示。
2. 没有完整的中文说明书。
3. 好像是单边轴承。
4. 价格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钱人啊,上手都是好东西。

和钱没关系。现在的RMB,万元也真干不了啥~ 放心,不是炫富来的,这配置真不敢炫啥~

可惜了我详细记录这些数据,贴出来是为了方便新手,配机器的时候能看到详细数据的机器配置。哎~

比打我都难受。

网友D:
楼主是拿那个工具箱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的吗???450进不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拿那个工具箱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的吗???450进不去吧!!!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开玩笑的~

我手大,一手可以拿飞机同时提工具箱。小机器就是这好处,方便。工具箱里装电池、备用桨、备用机架、改锥钳子什么的~对了,遥控器用布包起来也塞工具箱里了。

“入场”“离场”时候就拎一飞机、一工具箱。方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明白了,这箱子主要是遥控,工具电池之类的,也不错,可以借鉴一下,比买个铝箱划算多了。

网友E:
那张算悬停时间的网页链接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张算悬停时间的网页链接有么?

是论坛里的帖子里学的,忘记谁发的了。这里感谢之前发帖的同学了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htm?ecalc&lang=cn

网友:
唉,玩模型是很冲动啊

网友F:
楼主玩航模的态度很端正 习惯很好!值得我们新手学习。下回找我给您弄个折叠的机架就更方便了。。。。哈哈哈

网友:
对我来说很强大的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玩航模的态度很端正 习惯很好!值得我们新手学习。下回找我给您弄个折叠的机架就更方便了。。。。哈哈哈 ...

不用下回,现在就可以谈。如果谈好。是六轴,赶紧找之前买电机的那家再定两电机,最好是一批次的。
如果是四轴,直接拿下。等学手熟练些了装新机架上玩航拍。

个人意向:
在不更换现有动力、电器的情况下(桨、电池除外)。加装:
mini iosd 14g
蓝牙调参模块17g
5.8G图传发射机 50g
飞越云台 195g
GOPRO H3 73g
云台图传电池120g

线啥的这些下来大概600g 之前重量1530-F450机架300g
也就是1850g左右+你机架重量

600左右轴距 推荐个?
另外电池、桨咋配也说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钱没关系。现在的RMB,万元也真干不了啥~ 放心,不是炫富来的,这配置真不敢炫啥~

可惜了我详细记 ...

嗯,我也是新手,刚买了F450套机,格氏电池,今天刚收到,还没时间装。正在纠结买14SG还是8FG的控,14SG下不了手啊,有点儿贵的。
到时候有问题,还想请教LZ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也是新手,刚买了F450套机,格氏电池,今天刚收到,还没时间装。正在纠结买14SG还是8FG的控,14SG下 ...

嘿~ 这好,两啥都不懂的互相请教,估计笑坏论坛好多人。
个人观点:

手感、精准啥的不敢谈,才接触遥控器这东西,我用天九和用Futaba感觉是一样的。
功能更说不上,照猫画虎的就设置了一个飞机。估计90%的功能都没有用到。
新手敢谈这些就好比外行发烧Hifi一样。没有那个金耳朵啥好设备也糟蹋了。

这东西我买的时候也纠结了,天九就不错啊,干嘛非搞Futaba。

Futaba 14SG和天九两控都拿到手后,才发现Futaba好玩,电压回传还是很有用途的,双计时也是不错的,菜单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就是看着T8FG中文说明书玩呢~
看经济情况吧,小马过河~ 呵呵。
手头宽裕,上14SG 。8FG应该也是足足够用的,天九的玩家还有眼热8F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