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今天一天的成果,PID终于给调好了,和商品控一样稳了

楼主(2013-11-17):
这是今天一天的成果,PID终于给调好了,和商品控一样稳了

网友A:
最好配合你四轴的其他细节一起公布才有参考价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配合你四轴的其他细节一起公布才有参考价值吧

自动调参的参数
调了2次,前后差距很大,可飞行结果基本一样

这个比较接近默认值

楼主:
450机架 2212 1000KV 30A电调 APM2.6 GPS 6M 5000电池

楼主:
明早有空再去飞下去拍个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调参的参数
调了2次,前后差距很大,可飞行结果基本一样

数据怪怪的,和一楼差很多

网友B:
也就是定点定高和商品飞控有一拼!
但是谁玩飞机会定在那里不动的?所以和商品飞控还是有差距!

网友:
自动调参?

网友:
玉兔2要怎么调啊 也是450机架 2212电机 1047桨 30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定点定高和商品飞控有一拼!
但是谁玩飞机会定在那里不动的?所以和商品飞控还是有差距!

除了定点定高和商品飞控还有哪些差距呢

楼主:
模式比商品控多,可扩充功能也比商品控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定点定高和商品飞控还有哪些差距呢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定点定高和商品飞控有一拼!
但是谁玩飞机会定在那里不动的?所以和商品飞控还是有差距!

商品飞控貌似就定点牛一些。。随便乱飞的话貌似不如开源吧。。

网友:
外文,不懂呀

楼主:
我今早试过了,第二个参数有风的时候稳是也稳的,就是大舵的力度大倾斜角度大

网友:
顶APM,好东西谁用谁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动调参的参数
调了2次,前后差距很大,可飞行结果基本一样

这个和默认值差别还是很大的。 这就是我保存的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默认值差别还是很大的。这就是我保存的默认值

你改成接近一楼的数试试,不过也要看各人的配置的,这个数值不是死的不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定点定高和商品飞控有一拼!
但是谁玩飞机会定在那里不动的?所以和商品飞控还是有差距!

哇。那么请问下,商品飞控相对开源的优点在哪里?
我只知道一大堆商品的粉,之前在APM性能一般般的时候,整天拿商品飞控的钉钉子说事,随随便便定个钉子,然后回一句:你APM行么?

现在,APM人人都能钉钉子了,怎么又开始说谁玩飞机会定在那里不动?

APM除了钉钉子,自带128航点,还有各种各样功能,所有参数都能调节,不顺手的地方,可以自己随意改。

所以。。难道所谓商品控优点是功能少,价格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哇。那么请问下,商品飞控相对开源的优点在哪里?
我只知道一大堆商品的粉,之前在APM性能一般般的时候 ...

以前用的MWC想要定高的话,必须飞到你想要的高度然后打开定高开关儿!需要改变高度再把定高关了,这根本没啥使用价值!
现在用的NAZA M L就好多了,油门50%自动定高,一推油门就解除定高开始上升,回到50%又定住了,下降也是一样,非常好用!但是苦于功能太少,抗风性也不太好,所以想换APM!
看了一些有关APM的帖子,发现她的定稿功能也需要单独开启,所以我就理所当然的认为:APM定高也没啥使用价值,是是能定在那里而已!
本人承认本人没真正玩儿过APM,如果理解错了还希望高手多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的MWC想要定高的话,必须飞到你想要的高度然后打开定高开关儿!需要改变高度再把定高关了,这根本没 ...

那么我告诉你,你理解错了。。。MWC你也搞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的MWC想要定高的话,必须飞到你想要的高度然后打开定高开关儿!需要改变高度再把定高关了,这根本没 ...

表示APM和MWC的定高完完全全是和你说naza的一样的。。。
从来没你所谓到一个高度开开关的说法。。。。

开启定高模式下,油门高于50%就上升,低于50%就下降,50%时候就定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表示APM和MWC的定高完完全全是和你说naza的一样的。。。
从来没你所谓到一个高度开开关的说法。。。。 ...

之前发过好几个帖子请教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过确切答案!
这下可以买一个试试了,我不怕折腾,大不了还有NAZA可以用!
谢谢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发过好几个帖子请教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过确切答案!
这下可以买一个试试了,我不怕折腾,大不了还有 ...

不过APM的话,毕竟还是调试比NAZA之类的复杂。
能保证的是功能一点不输。(前提是认真调试)

网友:
apm调好了完全可以和naza一样,功能则是超过悟空。

网友:
开源飞控和商品飞控在硬件上都是用的普通的单片机加各种传感器,没有谁高谁低之分,软件算法上开源飞控比商品飞控差吗?也不见得吧。
APM只要一块飞控板就可以飞行时记录飞行数据(黑匣子功能),随便接个几十块的GPS就可以高空大风中钉钉子、飞航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表示APM和MWC的定高完完全全是和你说naza的一样的。。。
从来没你所谓到一个高度开开关的说法。。。。 ...

哥们,请教一下这个如何设置或者是用那个模式?现在我的apm也调的不错了,就是定高有点没把握.谢谢!我如果开althold油门基本上就没用了,如果开loiter或者position,基本上有没定高效果,还是得自己控制油门来实现定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哥们,请教一下这个如何设置或者是用那个模式?现在我的apm也调的不错了,就是定高有点没把握.谢谢!我如果开 ...

position是不带定高的,只有GPS定二维的位置。
loiter定高和alt hold是一样的。所以一定要先调好alt hold。

其实定高很好调,使劲加定高的P就行。如果调好了,但是飞机长时间会慢慢升高下降之类的,那么再去适当增减thro rate的P。

(气压计记得加海绵,否则气压波动太大,怎么调都调不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osition是不带定高的,只有GPS定二维的位置。
loiter定高和alt hold是一样的。所以一定要先调好alt h ...

谢谢,估计是我的althold没调好导致loiter的定高不是很明显.今天回去好好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估计是我的althold没调好导致loiter的定高不是很明显.今天回去好好调一下!

嗯。。loiter可以理解为基于定高模式,要是定稿都不行,那么lioter的定高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的MWC想要定高的话,必须飞到你想要的高度然后打开定高开关儿!需要改变高度再把定高关了,这根本没 ...

现在我也是头疼apm的抗风性 pid调整。不知道调哪些pid好,看了很多人说的如果调抗风准了,俯仰倾角就大,如调倾角小,电机转速又太大,所以还没有真正下手调,怕抽筋又挨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改成接近一楼的数试试,不过也要看各人的配置的,这个数值不是死的不变的

我调第三个参数 yaw 。调0.7  和默认的4.5差别非常大。但是我见确实好用,在转向的时候不会感觉在轰油门,而是慢慢的转向,很平缓,单发现这样调了后,不抗风,在定高模式,微风就可以吹跑他,一会左一会右,可以肯定的是高度还是定得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