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首飞,好激动,虽然没能飞很高,但是遇到问题又来这里求助了

楼主(2013-11-17):
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设为这样,担心最大油门会直接飞走,所以设定这样,螺距曲线最低的话是-10度,不想一收油门飞机就啪地上了。
今天试飞的时候发现了个问题,尾舵修正反了,用的是MB,红色等号改回蓝色等号修正对了,飞行这样的情况是不是金鱼尾啊?还有就是油门40%的时候转速慢慢高,继续往上推的话突破50%油门的时候转速反而下降,然后收油门转速又往上走,什么情况啊?如果在40%油门定住几秒钟的情况下,转速会自己提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总觉得比别人的金鱼尾还厉害啊,尾桨平衡都做了,自己转动大桨的时候觉得尾巴齿轮那里又一点点点点卡,但是声音又是从尾管传出来的,如何是好?视频剪过,后面有一段飞得高一点点,大概80公分高,打副翼觉得很灵活,似乎比模拟器还灵活,EXP值默认,模拟器里面遥控设置时默认设置,也就是+-12度的螺距,油门0-25-50-75-100,I3模式100-100-100-100-100,模拟器里面能翻了,高兴一把

网友:
-10度?还不想啪一声

网友:
这尾巴抖得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
尾巴感度过高

网友:
航线螺距曲线0-50油门的时候建议设为0度  这样你收油鸡鸡就不会拍地下

网友:
不知这是不是传说的追尾,你可以试着将陀螺仪的感度降低点,以每次5个点的降,慢慢试,再检查一下尾部,看是不是顺滑,油门的曲线可以重新设置下,如果螺距的曲线与之相同,这样的设置转速可能有点低,机子不稳,新手的话,如果不3D,最好不设负度桨,这样猛收油门机子摔的更重.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只作参考,本来也是菜鸟,当初机子和你这情况差不多,也是在论坛上学习,自己慢慢一步步调试好的,现在机子非常稳。

网友:
下地真够狠的。。。

网友:
好像是尾巴的感度低

网友A:
看楼主也是新手,-10的螺距不需要,你落地肯定piapiapia,新手不飞3d用不到,正1度都可以。

电调那是缓启动,启动是转速上来慢,减少冲击。

话说小金鱼真可爱。。。

网友B:
你油门行程校了吗?金鱼尾是你尾感太高了 一点点降感度, 你要飞悬停 油门摇杆在最底螺距是-2度,中间螺距是+5度,  65%-70%油门为悬停,   我的450L  集体螺距+-12度,循环螺距+-8度,悬停油门是0 45 70  85  100 螺距39 54 69 84 100  ,3D油门100 95 90 95 100  螺距0 25 50 75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油门行程校了吗?金鱼尾是你尾感太高了 一点点降感度, 你要飞悬停 油门摇杆在最底螺距是-2度,中间螺距是 ...

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设定好了,那如何设定最低油门-2或-3度啊?在遥控上调?

网友:
你飞机这种状态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也是新手,-10的螺距不需要,你落地肯定piapiapia,新手不飞3d用不到,正1度都可以。

电调那是缓启 ...

可爱到我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设定好了,那如何设定最低油门-2或-3度啊?在遥控上调?

不是油门量,而是螺距,控里有螺距行程项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设定好了,那如何设定最低油门-2或-3度啊?在遥控上调?

对,你把螺距尺放上 调到-2度锁定,电机的三根线拔掉两根,油门最放低,在普通螺距曲线里加大数值,直到螺距尺水平,螺距尺调到+5度锁定 在把油门摇杆放中立 加大普通螺距曲线数值 直到螺距尺水平。最高100那个不用动 你是5点螺距曲线吗,是的话把 2点和3点调一下 把螺距设成一条斜线。  在就是你MB油门行程校了吗,  最后在把油门曲线设成  0 45 70 85 100    悬停油门和螺距是要配和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你把螺距尺放上 调到-2度锁定,电机的三根线拔掉两根,油门最放低,在普通螺距曲线里加大数值,直到 ...

你所说的就是把螺距尺放到大桨上,然后油门最低的时候设置螺距曲线到-2度,然后再把油门推到50%的地方设置到+5度,60%油门左右设置到+6度,75%油门+7度,75%油门以上+8度对吗?最高就是8度?

网友:
这尾巴 看的都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就是把螺距尺放到大桨上,然后油门最低的时候设置螺距曲线到-2度,然后再把油门推到50%的地方设置 ...

就是最低 中立 最高  60%是多少不用管 三点设好后把那几点数值调一下 使螺距变成一条斜线  最高是+8  那就是你最大集体螺距    主要就是最把最低 中立 设好 最高是100%不用动 就是这么一条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