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M电机。小白求问!!!!!!!!!!!!!!!!!!!!!!!

楼主(2013-11-17):
坛子了收了个450M电机,以前用的无牌。东西拿到后,第一感觉就是用手转动电机,阻力很大,原来无牌的,用手轻轻的就可以转动,这个却要用力,还有电机转起来有响声,感觉就是摩擦的声音,转到那个点,响一下,高速后,听的不明显了。电机我拆开,给轴承打油,清理了一下,装上后还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小白求问,十分感谢。。!!

楼主:
懂得大神麻烦解释一下啊

网友A:
450MX会比其他电机就很紧的 用手转有点一卡一卡的感觉 不过异响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MX会比其他电机就很紧的 用手转有点一卡一卡的感觉 不过异响就不好说了

这样啊,谢谢哦

楼主:
求解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解释啊

论坛上有450MX换轴承的贴·把轴承换了看看吧·

网友B:
可能是轴承坏了,一卡一卡说明电机磁性强  属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轴承坏了,一卡一卡说明电机磁性强  属于正常!

谢谢哦,准备换轴承

网友:
一卡一卡是因为亚拓电机的磁铁磁性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