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开了定高以后,还能自由升降吗?

楼主(2013-11-17):
是不是像商品控那样,一推就上升、一拉就下降!不推不拉就悬停在那里?油门的悬停点好找吗?

网友A:
首先要把油门中点设置正确。
这样切换到定高的时候才顺畅。
油门保持中点定高,推到最高,以设置的最大爬升速度爬升,拉到底,以设置的最大下降速度下降。不是满舵的话,相对应的比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