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架特别的飞翼,请各位给意见!

楼主(2013-11-17):
大概就这样的形状布局。

两个电机要分别控功率。

主翼两端的副翼要有混控功能,就像飞翼一样。

翼展预计为1米,长宽比例大概大概就行。

内有碳板加固。

各位大神给分析分析,写个配置吧,谢谢!

楼主:
注意,这个是前拉机型。

如果把尾翼当成是后副翼,我把单侧机翼当做三翼面做混控会如何?

有没有飞控做得到?

网友:
2212电机KV1400,用7寸浆,18A电调
其它双电调混控和副翼混控请其它大神指点!

楼主:
KV1400这个值会不会有点高,我觉得这种机力矩是不是更重要点?

网友A:
混控随便拿个不是jr的8ch以上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随便拿个不是jr的8ch以上搞定!

副翼用了混控,电机功率单独可控输出还做得到吗?

网友:
听大神说高级控可以

网友:
油门信号和舵机信号是一样的,都是控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