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1代求助

楼主(2013-11-17):
大疆精灵一代,经历了几次折腾,现在装备如下:原装主板,h3-2d云台, 狗3+  去电池,原装电调,TM2214电机,osd mini ,pmu v2,h3-2d黑盒子控制俯仰,  双2700 3s 电池,   副厂图传。    最近是加了osd mini   加之前 双电能飞十多分钟,  现在全部加上之后双电只能飞惊人的6分半钟,  单电也 只能飞4分钟左右 。 现在全部重量1500克 各种桨都试过了 9寸 原装桨  时间差别不大。   我知道重量影响很大,但是这个时间也太吓人了 ,现在就不知道什么东西耗电厉害。  准备这两天工具到齐了   一样一样拆开来检查。  一下打击我积极性了, 都几天没碰精灵了, 准备拆osd还原了。

想问一下各位跟我差不多装备的同学, 我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  是确实超重太厉害了  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主板由于换过一次升级主板,现在的主板并不是我买来时候原配的主板, 会不会是现在这块主板老化了?    大家帮我出出招啊  急死了。

网友A:
估计是图穿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图穿 厉害

在没装iosd 光有图传的情况下, 单电6分钟  双电10分钟啊    应该不是图传的问题啊

网友:
内容留名看楼主最终如何解决的,刚入精灵一。准备以后折腾。。

网友B:
超重得厉害!精灵1要求起飞重量不超过1200克,楼主竟然1500了。精灵1,不值得折腾这么多。建议楼主换别的多轴。

网友:
这样折腾不如换个F450飞一飞,还方便拆装。

网友:
楼主只是加了一个osd mini就一下少了这么多时间......
如果再把osd mini拿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重得厉害!精灵1要求起飞重量不超过1200克,楼主竟然1500了。精灵1,不值得折腾这么多。建议楼主换别的多 ...

近期准备偷轻,目标是1400以内

楼主:
暂时发现问题,商家把我的一级保护电压调高成11.0v了,关了线损,我先试试是不是这个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图穿

昨天试着不飞,光用狗三录制图传回来  10多分钟录下来 电量从11.6掉到11.5  应该排除了这些设备耗电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飞行过程中

网友:
正好打算入套精灵来折腾,看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

网友D:
其实楼主  忽略了 温度, 很大的可能是温度导致的 飞行时间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楼主  忽略了 温度, 很大的可能是温度导致的 飞行时间下降

很大的可能是温度导致的 飞行时间下降,天气变冷, 电池的性能 严重下降3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