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配置 飞跃810 6轴 挂狗思加狗3

楼主(2013-11-17):
单位装逼用,6轴要大 云台要稳 飞行时间要长 所以就决定用飞跃810的6轴,因为25mm的管径够粗旷  狗思云台够轻  飞控用NAZAV2 请大家创所欲言,钱不是问题。

网友A:
装逼用s800evo啊,地球人都知道,特别是,钱不是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逼用s800evo啊,地球人都知道,特别是,钱不是问题的情况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楼主的回扣就木有了!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逼用s800evo啊,地球人都知道,特别是,钱不是问题的情况下

S800太重 肯定没办法飞20分钟以上

网友:
什么单位装B用这个配置啊
T810 + NAZA V2+ 恒力 4228 +铂金30A+收放起落架+地面站  6S 10000 电池, 拿着玩去呗

网友:
810 配恒力 LOK电机 都可以 飞行时间20分钟建议用 恒力4822 390 可以上6S电 可以达到效果 配装机器N台 有需要联系 313065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