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零度请教问题。

楼主(2013-11-17):
问题1.零度是否可以在零下25度正常用GPS模式飞行,实现定高定点。
问题2.零度挂5D3两组
电池
并联能飞行时间?
问题3.是否可以设定自动返航距离。比如飞到1050米,自动返航。DJI不能设置。所以想问

网友A:
没用过。。。路过,同问什么飞控适合东北低温天气使用

网友B:
1、零度说明书里没看到最低工作在几度
2、飞行时间不是由飞控决定的
3、可以设定自动返航距离,
4、DJI现在也能设置飞行距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