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Evo+A2咨询

楼主(2013-11-17):
本人新人,之前只玩过一段时间小电直,想进一套EVO+A2+Z15,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这个买回来自己能完成安装和调试吗?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网友:
不建议,如果你是DJI粉丝,建议先入F550练手,再买不迟。这是我的计划,一般人不告诉他。

楼主:
倒不是DJI粉丝,只是想买个相对稳定一点的。

网友:
楼主飞控可以先买naza+f550,遥控器、充电器之类的电子设备可以买好一点的,以后沿用。naza+f550大概3000元,初期的总投入应该在1.2万左右,主要熟悉dji的系统,等练习的很熟了,再考虑要不要做航拍。

楼主:
越大越难飞吗?

网友:
出售s800+a2

网友:
越大越好飞,但你是新手,不免会有操作错误,就会炸,而你所说的这一套炸一次就要以万为单位的损失

网友A:
我跟LZ一样是旋翼新手,以前是飞固定翼。前几天果断入了EVO 800+A2+Z15,我的想法是:在飞控发达的现在,设备还是应该一次到位。没熟练之前Z15肯定是不会挂上去的。不保证不炸机,但炸机损失跟从低端配置再升级差不多。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供参考。

网友:
如果楼主电直玩的不错,能飞类似华的120D02S这样的机器
并且锁头、锁尾、定点、航线什么的都没问题外加还能做点3D,飞多轴完全没有问题。
多轴的设置也不难,可以搜索一下论坛的帖子。
开始的时候仔细谨慎一些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楼主一开始就上Evo+A2,这个的确比较刺激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跟LZ一样是旋翼新手,以前是飞固定翼。前几天果断入了EVO 800+A2+Z15,我的想法是:在飞控发达的现在,设 ...

兄弟,主要EVO 800+A2 价格不菲啊,对于我们这些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玩多轴起来的人来说,刚接触多轴就上EVO 800+A2,多少会
有点接受不了的,嘿嘿。

就好像多年前我刚开始玩电直,如果当时我上来就搞个450飞,老手能不说我吗,是不是。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找便宜机练手,最简单最容易上手的就是精灵。到手即飞,也很耐炸,两千多的价位和很适合新手。

楼主:
那能先买个三四百块的小四轴练吗?说实话,也是单位需求,压到我头上了,年底的时候有个记录片要拍,如果定下来了,就要用航拍,当然也都是做一些简单的飞行,主要还是充个阵式给客户看。去外面找人拍也不合适,这一去40多天,就算只拍个三四天(这三四天还不一定集中,因为要拍很多地方),两台机器的钱也都出去了。所以还是决定公司自己买,所以也不可能说是买个1万多点的让我练,然后再买好的拍,这样重复投资更不合适。所以我能接受的就是自己买个几百块的练(当然这样练要有用才行)。这我之所以选EVO+A2也是冲着他的稳定性和易操控性去的。一样的操作水平下,它起码还是风险小一些。摔两三套一万多的,不也跟摔一套EVO差不多价了嘛!操作方面就不说了,这个看个人,大不了天天两三米高的练呗。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设备买回来自己能不能完成调试,还是让商家调试好。安装应该没问题,以前玩车玩小直都是自己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先买个三四百块的小四轴练吗?说实话,也是单位需求,压到我头上了,年底的时候有个记录片要拍,如果定 ...

飞一万多的和飞3万多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楼主慎重,当然公司报销的话连F550和EVO一起买,先飞550,飞到自己认为可以了,操作水平和拍摄角度满意了,同时看看视频效果如何,在飞EVO,减少新手操作而炸鸡的概率。还可以练习拍摄技术。EVO  3万,550全套7000,买一个福特八2600,等公司任务完成了你就可以把550占为己有了,哈哈

楼主:
用三四百的小4轴练飞不行吗?

楼主:
F550也能上A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