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修不好,没事干给FBL80装一个散热器,内附图片~~

楼主(2013-11-18):
散热器掰掉了两个齿 搓了一下.
刚好能塞进去 ,连续飞了几点,温度很低

双桨 外加 震动,貌似小鸡都这样 精度不行 家里休闲够用.

楼主:
数字5iMX我爱模型...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双桨检查下横轴吧,这个可能性最大。不可能修不好的。还有桨夹拉杆换掉试试,fbl 80是固定的。不过有虚位可能会造成双桨。

网友:
空心杯有刷电机,不建议连续飞,现在天冷了,停飞一分多钟就行,室内玩的话,如果有信心可以不带头罩这样散热更好,加重后续航能力是非常受影响的!!!

不带头罩声音好听很多,现在爱上裸飞了,前提是不大炸,否则主板很可能挂掉~~~

网友A:
头罩还有个三角散热孔不错!

网友:
我的FBL80还好,没有双桨,没有震动,这两点比我那个blade nano cpx好多了。
双十一688入了第二架ncpx,新机就有双桨,但貌似不影响飞行,手感还是比FBL80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罩还有个三角散热孔不错!

哈 哈  你的咋样 飞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 哈  你的咋样 飞了没

折腾了一个晚上,终于搞定了D10的各种参数设置,飞了几电感觉太难飞没有MINICP稳,mcp对头稳稳的用80根本没法对头。

网友:
楼主上个视频看看怎么休闲,我感觉像喝酒一样啊,专门搜了视频,还真没有在房间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