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保护器能用在前拉机上吗?

楼主(2013-11-18):
桨保护器能用在前拉机上吗?
会射桨吗?安全性如何?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小鸡没问题,例如3p,85翼展kt 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鸡没问题,例如3p,85翼展kt 3d

哦,谢谢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啦。。还可以保护电机和桨

网友:
楼上已经解答

网友B:
可以用的,但是别飞太暴力,时常检查O圈,老化就要更换··········不然就会射桨了·············

网友C:
前拉机用桨夹不错,板机和质量轻的也可以用,桨保护器主要用在腰推或者是背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拉机用桨夹不错,板机和质量轻的也可以用,桨保护器主要用在腰推或者是背推上。

前拉机基本上一摔就断桨吧,要是可以用桨保护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但是别飞太暴力,时常检查O圈,老化就要更换··········不然就会射桨了········ ...

射桨是不是很壮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射桨是不是很壮观?

固定翼的射桨没啥意思········直机射桨就壮观了········但是不希望出现········第一会伤到人,第二会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的射桨没啥意思········直机射桨就壮观了········但是不希望出现···· ...

固定翼射桨威力大吗,会伤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射桨威力大吗,会伤人吗

威力不大,不会伤到人的,但是飞机就要无动力滑翔降落了

网友D:
固定翼的桨从中间飞断的可能性不大,一般都是整个滑脱而射,离心力不大,而且桨是弯曲的,射出来的轨迹都很飘渺,走不规则曲线。而且一般只能射几米,,,
直机就不一样了,上次我在顶楼试机横轴螺丝滑了,砰一声爆响,瞬间一道寒光,大桨夹顶着横轴拖着一片桨,已经飞到了对面另一栋楼上

网友:
肯定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翼的桨从中间飞断的可能性不大,一般都是整个滑脱而射,离心力不大,而且桨是弯曲的,射出来的轨迹都很 ...

直升机好危险呐

网友:
桨保护器顾名思义就是保护桨的

网友E:
用一个O圈的话,猛地加油门会有可能拉出来,温柔飞飞吧,9寸桨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O圈的话,猛地加油门会有可能拉出来,温柔飞飞吧,9寸桨以下。

飞小赛,9050的桨,2212kv1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小赛,9050的桨,2212kv1400

我用同样动力,3S电池飞15E板机的时候经常出现螺旋桨拉出的情况,塞斯纳还好,油门慢慢收慢慢加,温柔的飞吧

网友:
小型固定翼或者EPP机可以用。其他机型需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机

1.2m塞斯纳

网友:
600克左右,11.47桨都能用,不过要两根胶圈.

网友G:
我飞的MD塞斯纳就是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飞的MD塞斯纳就是保护器

什么动力配置?

网友G:
9060 桨     2212  1400KV 电机    3S2200电池

网友:
***头才是王道啊,保护器射桨真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9060 桨     2212  1400KV 电机    3S2200电池

这个动力好飞吗?

网友:
前段时间看过一个视频,讲桨保护器主要用在背推或是腰推上,前拉主要用***头,而且是反丝的,这样才不会射桨。

网友:
可以用的,用在1kg以下的飞机上问题不大

网友:
能否粘一张浆保护器的图片看看!因为过去没看到过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