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新手请教亚拓450L问题,救大师指教

楼主(2013-11-18):
:刚入门被电直吸引了,准备入手亚拓450L试试。
刚入门时一头蒙水,对于什么是3GX3.0    3GX 4.0   APS  V8  亚拓SPORT   PRO  这些有什么差别?

:亚拓 T-REX450L DOMINATOR :这表示的又是什么?
:论坛上对于3GX3.0和4.0  有大部分表示3GX不好用,不好调试非常麻烦,不知对一个新手来说刚入3GX是不是真的非常难调试?或者推荐一款性能比高的陀螺仪
:本人准备买入FUTABA   T8FG或者T14SG   一个8通道,一个14通道?用过的熟手你们觉得那款好用?或者推荐其它款控
:亚拓450L有3S和6S版两种的吗?
:玩过450L的模友门,你们觉得应该买入整套装机版还是买空机版好些?如果买入亚拓450L空机版那又应该买那些电子设备为最佳配置呢?不要暴力3D的,本人只想飞航线,熟悉后买仿真机壳装爽飞。嘻嘻
:怎样把450L的DFC的旋转翼头换成四叶桨装?如果换成四叶桨电机是池负载是不是增大了?用的桨是不是也应该换成比原装的要小?
:450L用皮传还是轴传好点?那个安全和效率要高?
:450L在只飞航线的情况下,能飞多长时间?最大飞行高度是多少米?高度极限是由使用的控性能决定的吗?
暂时先问这么多吧。。。求大神解答

网友A:
额,大哥你问的太多了,估计没人敢回答你哦,我冒险帮顶。

网友B:
恩,先练模拟器,然后边看贴边学习,到时候你就觉得你问的这些问题相比调机是多么的简单了!呵呵!

刚入门时一头蒙水,对于什么是3GX3.0    3GX 4.0   APS  V8  亚拓SPORT   PRO  这些有什么差别?
3GX3.0/4.0就是版本不同,就像安卓系统,3GX/VBAR(V8)是三 轴陀螺仪,SPORT皮传/PRO 轴传动

亚拓 T-REX450L DOMINATOR :这表示的又是什么?
仅仅是型号,不过是新的布局,性能不错的。

论坛上对于3GX3.0和4.0  有大部分表示3GX不好用,不好调试非常麻烦,不知对一个新手来说刚入3GX是不是真的非常难调试?或者推荐一款性能比高的陀螺仪
个人认为性价比高那要看是什么部位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试试VBAR/MB这类的三 轴,性能好且工作稳定

遥控器就选新出的14SG呗

450L有3S和6S区分,是指动力上的区别。

可以买新出的带马达的空机,然后自己配舵机,电调,陀螺。这样搭配上更灵活些,性能也会好些。

四浆要换十字盘和旋翼头,等你把航线飞的差不多了再来想像真。

轴传效率高些

用14SG在空旷的地方玩,高度足够到你看不清为止,几十米开外就难得辨认姿态了!玩远距离的话就玩多 轴或者固定翼搞航拍,直升机留空时间一般很短的。

网友C:
作为新手,如果一次没飞过直升机,直接买T14Sg很推荐,控一次到位不错,但上来就买450L而且配3Gx估计你会死得很惨,土豪除外。直升机两桨最好飞,你要四桨干嘛?静态?

网友D:
能飞多久和飞多高这问题问得太外行了。我最高估计飞过6,70米高。450太小稍远就看不清姿态了。一般一块电不会超过8分钟

网友:
楼主的问题基本上论坛都能搜索到 我飞的10多米远就不好辨别了

网友E:
楼主的少尉怎么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少尉怎么混来的?

俺玩固定翼的,没玩进电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过帮顶!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飞多久和飞多高这问题问得太外行了。我最高估计飞过6,70米高。450太小稍远就看不清姿态了。一般一块电不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新手,如果一次没飞过直升机,直接买T14Sg很推荐,控一次到位不错,但上来就买450L而且配3Gx估计你会死 ...

四桨仿真好看啊。。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先练模拟器,然后边看贴边学习,到时候你就觉得你问的这些问题相比调机是多么的简单了!呵呵!

刚入 ...

谢谢大侠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大哥你问的太多了,估计没人敢回答你哦,我冒险帮顶。

谢谢帮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桨仿真好看啊。。嘻嘻

所以你要定位,是玩仿真机还是玩3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要定位,是玩仿真机还是玩3D机,

仿真机。不要暴力3D。。飞航线就行了,保守点,少炸机少损失

网友G:
我想玩过固定翼的人都不会问能飞多高多远吧。你的固定翼能飞多高多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玩过固定翼的人都不会问能飞多高多远吧。你的固定翼能飞多高多远呢

俺主要的意思是想问T8FG控能飞多远多高,主要想问FUTABA控。。我用的都是天7

网友H:
1、3GX、V8是三轴陀螺(3.0、4.0是3GX的固件版本),APS是飞控(就是不用人为控制飞机自动悬停、航线),亚拓SPORT是皮带传动分体侧板,PRO是轴传动。
2、450L就是加长的450,尾管加长了,可以使用360MM的大桨。
3、3GX调试稍复杂,不过用在套机上可借鉴的经验多。
4、T8FG也算是14通道,T14SG有回传功能,不差钱就T14SG呗。
5、对,3S、6S两种。
6、不暴力的话套机性价比较高。
7、换4桨的旋翼头和十字盘就行,4桨肯定会增大马达的负载,可以调整减速比、换窄桨、换低KV值的马达。
8、轴传效率高、噪音大、炸鸡维修成本高、锁尾效果好。
9、飞多高得看你眼睛能看多远,遥控距离和飞机的升力都比你眼睛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1、3GX、V8是三轴陀螺(3.0、4.0是3GX的固件版本),APS是飞控(就是不用人为控制飞机自动悬停、航线),亚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450L适合暴力3D不太适合新手练习,DFC炸机成本比较高,主轴短机身矮,容易扫大桨和尾桨,动作相对更贼,初学不易控制……如果悟性高、有人带、米足也可以

网友I:
新手入门建议入个空机自己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手入门建议入个空机自己组装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450L有仿真壳卖吗?坐等楼主二手出全新450L

网友:
建议飞越450pro v2.

网友J:
好多问题,花花绿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多问题,花花绿绿的

懂的慢慢解决

网友:
我买的450L,套机,d10控,ebar三轴,我也有好多年固定翼经验,楼主你买了就会飞了,不用想那么多,该会的到时候自然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