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R数传通过OTG连接 安卓平板

楼主(2013-11-18):
    求救。 手上的昂达V812平板,U盘,鼠标键盘都能通过OTG 连接,正常使用。就是 3DR数传连接 平板无反应,指示灯闪烁,貌似不能识别。。平板已经下载好。调参软件,并且能正常打开。
  请教各位大神。能否在平板上加载 3DR的驱动。??如果可以的话,要怎么加载。。谢谢

网友A:
那玩意需要安卓4.0以上版本,而且也分机器,本身在安卓系统下就是免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需要安卓4.0以上版本,而且也分机器,本身在安卓系统下就是免驱动的。

平板是刚买的。系统安卓4.2。如果免驱,为什么识别不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板是刚买的。系统安卓4.2。如果免驱,为什么识别不到呢

以前用同事的米1s就不识别,但是米2没事,硬件也有关系的

网友:
这个距离不是很远吧

网友:
只能换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