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N 3GX 汽油发动机 求指教!

楼主(2013-11-18):
本人飞 亚拓 700N    3GX   OS91的汽油发动机,每次飞都是调油针很麻烦,请问老鸟,有什么办法把 发动机变得不那么  敏感,减少调针次数,或者不必那么精细!!!

网友A:
哥们这个发动机用这怎么样?能说一下吗

网友:
朋友你的是OS91汽油??15CC汽油吧??这机朋友在用超麻烦半年不到坏了两个CDI,,

网友:
没办法,这是发动机的特性,温度,空气湿度,都会有影响。如果您不是很暴力的飞,可以调一个范围值。但是想完全的发挥发动机的性能,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油针

网友:
有副翼怎么用到3GX呢?OS91是甲醇机吧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B:
有副翼图片,3GX?汽油发动机,OS91?

网友C:
估计楼主纯新手,OS91不可能汽油,另外你的说出来为什么调,正常是开始新车调好,一般情况下不用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纯新手,OS91不可能汽油,另外你的说出来为什么调,正常是开始新车调好,一般情况下不用调的

这是 OS 为  亚拓700  生产的 一款 发动机,汽油的,才上就  买了  飞了 ,不过 每次飞调油针太麻烦,不像甲醇的,汽油机很敏感,温度,湿度,海拔的 变化  都需要调整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个发动机用这怎么样?能说一下吗

调整好油针是非常好飞的,就是  调油针太麻烦,一箱油可以飞行大概 40分钟!超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图片,3GX?汽油发动机,OS91?

是汽油的,OS   为 亚拓700  专门生产的!

网友:
哇噻、真长见识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岂油从电

网友:
兄弟 辛苦了。我就是弃由从电的

网友:
3GX是原装的3轴陀螺。 不抗震,汽油机用不成。 所以换了有副翼,上了GY520。 GY520超级抗震,锁尾效果超级好

网友:
有副翼的上3G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