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l6充电器怎么看6P电池内即时的充电电量是多少?

楼主(2013-11-18):
上下键翻来翻去好像只有1-3的。4-6的看不见-。-大神!怎么破?!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 充4S的电池就已经开始这样了  你看冲进去的总数就可以了  不用管它 只要每块电池电压差距控制在0.1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东西做得有点粗糙。哎。感觉对不起这个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 充4S的电池就已经开始这样了  你看冲进去的总数就可以了  不用管它 只要每块电池电压差距控制 ...

你并冲几节电池能看到总电量吗? 还是只能看见一节

网友:
我一般都是4块以上  一下就直接A6了

网友B:
你耐心等一下,显示1-4后,过几秒钟就会自动显示5-6的,等待时间可以通过软件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耐心等一下,显示1-4后,过几秒钟就会自动显示5-6的,等待时间可以通过软件更改。

我死死盯着看了一分钟没变化-。-!
没软件没数据线。。。各种求~!

网友:
软件要到PL6生产商官网上下载,数据线只有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