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接收机升级错误。(已解决,方法15楼)

楼主(2013-11-18):
调参显示现在5.8G接收机的版本号是:0000,接收机不能用了。
怎么恢复1.0.1.3版本。重启接收机?

网友:
我也發生過
一定要把電池拔出來再插回去就可以了 !

网友:
重新上电在升级一次就OK

网友:
升级完 之后记得再对频一次哦

网友:
要先升级遥控器固件到1.0222后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您好,请升级遥控器的固件。

楼主:
感谢模友帮忙,以上的方法全试过,也没有能解决问题。

网友A:
調參的軟件有升級到最新V1.05 嗎?

楼主:
DJI技术支持2,升级遥控器为1.0.2.22后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參的軟件有升級到最新V1.05 嗎?

对的,其他固件已经全部升级。

网友:
我當時也是荒了手腳!
後來在電池沒關掉時,把整個電池拔下來以後,關掉電池電源,再插回去重新啟動,就可以升級成功!
以上是我前天晚上的經驗!

楼主:
以往升级DJI产品的固件从未放生过此类问题。精力2这款产品还有待改进。

网友B:
升级控 换台机器重新装驱动及软件,今天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还是联系技术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控 换台机器重新装驱动及软件,今天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感谢leimann,他的方法给了我启发,再综合上面几位大神的拔电***最终解决。
方法是:删除原先安装的关于精灵2的所有程序,清理注册表残余(用360),重启电脑。
然后重新安装新版调参程序。走一遍程序升级:先升RC遥控器,然后去升级接收机。
不行直接拔电,关电后再插入开机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