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 GH3 新问题 找解决

楼主(2013-11-18):
我的GH3
云台
,响声很大,但问题更大的是我第一次见到,就是我转动云台的时候,只要一停,云台就会轻微的抬一下头,再转到反方向,云台相机又会轻微的低一下头,就这个轻轻的低一下头,整个换面就没法看了,都郁闷死了。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估计是重心没调好,GH3云台出厂的时候不太一样,或多或少需要自己调整一下

网友B:
我遇见过z15横滚和方向联动,返厂解决了

网友C:
我的是一高速运动就果冻。。。慢速运动就没事。。有点晕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D:
保佑我那GH3云台 是无故障的

网友E:
GH3拆一台声音巨大 又拆了一台又巨大,再拆一台同样声音巨大 嘎嘎嘎嘎嘎嘎的响!!!!!!

网友F:
感觉故障率不小呀

网友G(2013-12-29):
亲。。你看看镜头有个圈,下面有个固定螺丝 拧紧应该可以解决 我刚买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还不能解决找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