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与apm都是开源,区别?

楼主(2013-11-18):
它两的区别在哪里
是价格不同 ,?

网友A:
先不谈钱,各方面APM都占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谈钱,各方面APM都占优势

那如果把各传感器都提高一个档次
比如定高 采用5611传感器?

刚刚又查了下资料
-------APM最大的问题是他只有一个官方线路板,因此他都只支持标准板上的硬件,(其实稍微写两句代码也能搞得定其他的传感器),这和MWC这种没有官方线路板,大面积支持市面上的传感器的路线有很大不同。一个必须要买官方线路板,一个是可以随手搭洞洞板的,这价格当然贵不上去了,尤其是现在的APM2,是4层板,光一次制版就要500元。--------”
这个也算是不同之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把各传感器都提高一个档次
比如定高 采用5611传感器?

其实不是几行的问题。要改的还不少。
6050的话直接刷海盗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谈钱,各方面APM都占优势

飞暴力还是MWC好,另外MWC上手还是要简单些。
要是说性能,APM的确完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把各传感器都提高一个档次
比如定高 采用5611传感器?

呵呵,LZ现在已经优化到2.52和2.6版本了,元器件都是集成在一块PCB上,选MWC还是APM,还是看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