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306B充电器电阻测量功能不准啊,谁发现这个问题的来说说?

楼主(2013-11-18):
刚入手 icharger 306b,发现电池内阻测量不准,比如富力的25c电池单片内阻306b测量是9毫欧,实际应该在5左右。35c电芯的内阻306b测出7毫欧,实际应该在3左右。
最不靠谱的是20ah A123电池,306b显示是20毫欧一片,实际我10a放电,输出电压下降了30毫伏,就是说内阻应该在3毫欧左右,厂家A123 20AH标识是1毫欧。
大家用icharger有发现同样问题不?这个是我充电器个别问题还是都这样?

网友A:
我建议你翻翻论坛之前的帖子,看看影响电池内阻的因素有哪些在说吧!

网友:
本来就不准,再加上你的导联等因素更没谱。

网友B:
楼主似乎有买亏了的意思

网友:
看看就好,就是用来比较才有点意义,例如你测得35c的内阻比25c的小这就够了,你把它当作绝对数据就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似乎有买亏了的意思

不是,只是想搞清楚这个到底是个别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现在也学习了不少,总体这充电器还是比较满意的。
毕竟快一千的东西了,还是希望可以可靠一些是不?
之前在海波龙1420I,PL8和icharger之间徘徊过,几天在论坛搜过不少帖子,发现ICHARGER反馈都不错。比1420多了回充功能,硬件做工比PL好,于是买了。
用icharger 的朋友都出来交流一下内阻测试心得吧。

网友:
都没有一个准的,大概看看做一下参考值就好了

网友:
1000多就想有精确数值?,要测精确内阻,LZ请买上面这个

网友:
A123 20AH的内阻,我用内阻表测的也是3毫欧左右。。。

楼主:
今晚富丽25C电池单芯片大电流放电,温度在30多40度,内阻只有3毫欧,果然里电池内阻和温度关系极大。

网友:
我也想知道,内阻这个机器到底能不能测出绝对数字,毕竟他也不便宜啊,我也看中这个充电器了,价格便宜,功能不错

网友:
只能用同一个充电器,对比测试手上的电池组,才有参考价值

网友:
在这里想问下 4010可否对单1S带1S平衡头的电组测量内阻的

网友:
温度低了,内阻变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翻翻论坛之前的帖子,看看影响电池内阻的因素有哪些在说吧!

昨晚用A123 12伏电砖4A给6S电池3300MAH电池充电过程中,icharger 306B突然一声暴裂声,风扇口冒出黑烟和火苗,吓坏了,赶紧断电。好险,没人看的话,估计房子就着了。
不知道用这个牌子充电器的朋友是否遇到过故障?
我才刚买10天左右就出这种问题。用了三年的三百块钱的旧充电器也没有这么恐怖的,这个东西是近千快钱的高级货,怎么这样子。严重打击信心。
明天寄厂家处理,要求换新,希望是元器件质量问题个案并且有个满意处理。
烧过的306图就暂时不发了。大家充电一定要旁边看着。

网友:
才买就着火了,没烧房子LZ算走运。
看描述象是IC烧爆的感觉,不知道是否器件质量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按道理12V电砖供电没问题,4A冲6S电池也才100W,306不是号称1000W?
最近打算升级大充电器飞大飞机,看来还是选PL系列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