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的金属伞齿

楼主(2013-11-18):
V120d02s的金属伞齿,有用过的吗?会不会容易伤大盘

网友A:
02s用过副厂的脚架,副厂的舵机,副厂的尾桨,说句实话,我还是觉得原厂好用,更换也更方便,副厂太折腾了。 金属伞齿关注了也没用过,感觉有那个钱买3套伞齿也能用个1-2个月吧。据说用金属伞齿还要打磨那个固定板,太复杂了,我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s用过副厂的脚架,副厂的舵机,副厂的尾桨,说句实话,我还是觉得原厂好用,更换也更方便,副厂太折腾 ...

我的主体是很早以前的那个4G6的进口精密碳纤主体,倒是没有打磨的问题,但就因为是这个主体,每次换那个大号伞齿非常麻烦(每次都要卸脚架、大盘、尾轴),所以才关注这个金属齿

网友B:
台湾有人用,大齿必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主体是很早以前的那个4G6的进口精密碳纤主体,倒是没有打磨的问题,但就因为是这个主体,每次换那个大 ...

扫齿,总要扫的,不扫这个,也得扫另外的,伞齿还不贵,凑合吧~~

网友C:
目前的方案是留一颗最易换的塑齿待扫,剩下的换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的方案是留一颗最易换的塑齿待扫,剩下的换金属

最终确定的方案是用回碳纤尾传动轴,买1.5MM 1米长碳杆两根,慢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的方案是留一颗最易换的塑齿待扫,剩下的换金属

比较感兴趣,发图来看看

网友D:
什么副厂件都不要用,参见那个台湾佬的做法:除了改改电机,啥都不用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副厂件都不要用,参见那个台湾佬的做法:除了改改电机,啥都不用做。

有链接吗?麻烦给个看看 3Q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台湾有人用,大齿必伤。

兄弟  你忘了有种轴 叫碳轴了吧   买了 用金属的就不扫了  直接换金属的没话说   要不然华的配件太他妈贵了  能省则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  你忘了有种轴 叫碳轴了吧   买了 用金属的就不扫了  直接换金属的没话说   要不然华的配件太他妈贵 ...

用碳轴,我觉得金属就没啥必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碳轴,我觉得金属就没啥必要

我买了金属伞尺  准备 爽一下  每次扫齿都是11块钱 只用一个前伞尺  要命了  现在家里一堆  尾不伞尺了。。。。

网友:
金属伞齿关注了,但没敢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金属伞尺  准备 爽一下  每次扫齿都是11块钱 只用一个前伞尺  要命了  现在家里一堆  尾不伞尺了。 ...

怎么会扫前伞齿呢,一般都是尾巴的大号伞齿冼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会扫前伞齿呢,一般都是尾巴的大号伞齿冼孔

不知道为啥 我的总扫前齿  要了命了  后面两个完全用不到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为啥 我的总扫前齿  要了命了  后面两个完全用不到  哎

瓦咔咔,把大号伞齿都送我吧

网友F:
我现在就是用的碳纤传动轴,比起换传动轴我更愿意换前伞齿,金属伞齿不适合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就是用的碳纤传动轴,比起换传动轴我更愿意换前伞齿,金属伞齿不适合我

碳传容易开列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传容易开列不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火太“好”  3D炸了两次  都炸坏了前伞齿 ,传动轴都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