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DLE40CC 双缸发动机 全国第一台,【更新首飞视频,炸了】

楼主(2013-11-18):
如图,这是发动机尺寸,由于都是云南的,直接联系厂家了,官方某宝店还没有上架,生产出来第一台用于上市的,发给我了。想用双缸的振动小一点,所以没有用35RA。
现在想配一架3D机,我这里海拔1800米,所以想配一台小一号,35CC左右的空机。
问题以下几个:
1、某宝上现在发现并不怎么好买飞机,品牌的主要以金翼为主,其他都是没有品牌的那些国内模型厂生产的,不知道品牌是否很重要?望直接推荐。
2、想要续航时间,现在35CC级别的主要都是380ML的邮箱,对于续航来说基本不靠谱,如果想改成1L或者1.5L油壶,现实不现实?最大能改多少?
3、配什么桨可以最省油,什么桨可以最大马力,望解答。
4、第一次入魔,想知道,这个发动机是不是要上油滤,空滤?必须么?
5、我有一个FUTABA14SG的控,原装的7008接收太贵,求推荐兼容FUTABA,价格合适,性能好的接收一枚,可能还想加些其他东西,所以最好是8通接收。如果兼容接收不行,用切糕433可否?
6、接收电和CDI电用共用?还是分开供电?各人倾向于共用一块大电池,充电不麻烦,可行不?

PS:后续会上发动机的开箱作业,磨车试车飞行等各种作业,还望大神们继续指教。第一次入魔,就上这个汽油3D机了,老天保佑不会炸吧,我仅飞过模拟器到现在,在5IMX混了好久论坛,学习了一些浅薄理论,脑子一热,就入了这个发动机,应该不是完全没有可行性吧?嘿嘿。。。

再麻烦下各位大神,我这个配置还缺不缺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望指教了,谢谢。

补充,今天除了舵机以外,其他东西全部到了,配件什么的都很好,发动机看起来相当给力!除了飞机!但是,第一次买飞机,不得不说,金翼做工和我想象中差距太大,而且我还买的是进口蒙皮版本。。唉~算了,买都买了,自己努力弄好一点吧,反正得把它弄上天。但是老实说,以后要让再选金翼,我估计不大可能了。。。留下这段话望后来者再考虑。

PS:舵机也还没有到~这两天忙于工作,单位有个技能竞赛,过个三四天吧,我上磨车视频给大家。打电话到厂家,他们说他们试发动机从来不磨车的,就是30:1就直接飞了,反正他们是生产商,不在乎这么多,所以磨车方法不是那么太好指导我,让我看着办。。。磨车我就打算按照论坛哪个5篇连载的方法进行了。其后效果大家在我后面上的视频里面看。
再说一点,我没有见过其他任何品牌的汽油机,倒是看到有人玩过甲醇机,所以对其他品牌的汽油机我不了解,但是不得不说,DLE的发动机,从外包装,里面的做工,发动机外表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很不错的,不显得很豪华,但是看上去给人的感觉就是,扎实!有信心!等磨车后再做其他评价吧。

发动机开箱,觉得包装很不错!

就这个样子。

先把起落架安装好!

这个有点坑爹了,30CC的飞机,上了40CC的双缸,发动机罩果断宽度不够,只有两侧开孔了。机头罩两侧露两个火花塞高压帽出来,想着我就蛋疼!

好吧,这个更蛋疼,发动机厂家和飞机都没有配柱脚的安装螺丝,就只有这四个柱脚~~我找了半个小时才确定没有,今天晚上就到这了,明天早上出去买螺丝继续。。

出了个问题了,希望高手们支招啊!!!!请看下图!!!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发动机安装座向顶部图片所示,安装基座高度有70MM,飞机的发动机座高度也只有刚好70MM,现在安不上去了,这个问题有什么方法解决啊?请各位支招啊,急急急。。。

PS:今天重新去加工发动机背板了,用不锈钢加工一块,改为横向的,应该增加不了多大重量。

首飞必炸,炸吧,嘿嘿,各位看官高兴就行。。。。装机过程及磨车视频最近太忙,没有时间更新了,修完飞机后补上。

网友A:
新手直接上汽油机,楼主大气啊!期望炸得不那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直接上汽油机,楼主大气啊!期望炸得不那么厉害。。。

托您的福~唉~

网友B:
劝你不用兼容接收,油机振动大,怕失控,可用6208,7百多,不要为几百接收炸几千飞机没必要,而且也危险,我们飞35CC用380油箱足够了,40Cc可配500内的,你配1升的飞得起来我不知道,但一定做不了3D。可加油滤,电池如用3s或4s加UBEC变压到6V,或用锂铁6·6V4500mAh的可直接贡电,可以接收和发动机用一个电池。我自己飞一年多油机都这样没问题。新手还是简单飞机练下在上油机为好!对自己付责也对别人付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劝你不用兼容接收,油机振动大,怕失控,可用6208,7百多,不要为几百接收炸几千飞机没必要,而且也危险 ...

谢谢,你说的我受指教了,上3D油机是肯定的了。只是我会找没有人的空旷地去飞,会安全的。。关于接收,七八百我觉得确实不值得,太贵了,如果实在不行,我直接上切糕433得了。。反正我以后FPV也要用433的。

网友:
其实 更期待你首飞的情况!

网友C:
这 DLE 也真是的,去年 俺们 配套 10kg 级直升机的时候:

就问过 DLE 打不打算出 40cc 双缸机,那时候他们答复说不出

最近等咱刚搞完配套,他就出了 2x20 = 40cc 双缸机。
——不过也是好事,咱模友 又可以多一个选择 咯——

最最最难理解的是:尺寸参数 本应该 越早公开越好,装上直升机
支架等外部尺寸得准确到 0.1 毫米呢 。远不是 固定翼 那么随意

问:DLE 厂家:您这 DLE40 是 锥度轴么??请问轴直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 DLE 也真是的,去年 俺们 配套 10kg 级直升机的时候:

就问过 DLE 打不打算出 40c ...

亲,我不是厂家的,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不行你直接打电话去厂家?

还有你这不是DLE40CC发动机吧。

网友:
接收机用futaba r617足够了,50cc都足够用。

网友:
LZ牛人,第一架就上大汽油。。。。。。。。

油机的供油是个系统工程,改大油箱一定要考虑到供油是否能够顺畅的问题。要上到1升以上的油箱,最好加个燃油引射泵,用一般拉烟泵的电机去改装就可以了。3D机动作剧烈,要保障供油,在大邮箱的基础上,最好再增加个几十CC的缓冲油箱比较靠谱。引射泵主动泵油在缓冲油箱和主油箱间循环,化油器再从缓冲油箱吸油。

网友:
PS:40CC双缸应当是个很爽的事情,坐等LZ的磨车视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我不是厂家的,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不行你直接打电话去厂家?

还有你这不是DLE40CC发动 ...

是的,我得去问 厂家。。这照片 是另外的厂家的产品 。

汽油机供油比甲醇机容易得多,俺的直升机可以携带 8公升燃油呢

发动机<——60cc副油箱<——350cc(副)油箱<——8000cc

汽油机吸油能力超强,直接把 油箱 级连 就成了。。。

每个油箱 都只有 一个重锤吸油,和 一个 进气(级连)管口 。

网友:
LZ牛逼,用发动机来配飞机!首飞的时候一定要上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 DLE 也真是的,去年 俺们 配套 10kg 级直升机的时候:

就问过 DLE 打不打算出 40c ...

换发动机了?不搞那个平衡缸的了?

网友:
LZ牛逼,用兼容接收机来飞汽油机飞机!首飞的时候一定要上视频!!!

网友:
第一次入模?汽油机?玩3D机?

网友:
很不情愿的告诉你 首飞炸机 是一定的 必须的

网友:
云南昆明的吗?汽油机现在我们有7台了,大家准备定期去飞飞!

建议到群里去研究下:76516307

网友D:
固定翼,品牌很重要,金翼一般般吧,不算著名牌子,和PAU之类没的比只能说是练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翼,品牌很重要,金翼一般般吧,不算著名牌子,和PAU之类没的比只能说是练习机。

求PAU具体品牌,介绍一下,望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