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F 爽飞,爽炸

楼主(2013-11-18):
前天爽飞猎鹰王的1.4 F8F,不过最后由于阴天傍晚视线不好,在练习TOUCH & GO的时候撞上跑道头的砖墙。。。。。。全毁。。。。。不过所幸除了机身以外机上所有设备全部安然无恙。。。。。。。上个帖纪念一下。呵呵

这是刚装好的样子:

这是前一阵换了15*8标准APC桨和白色桨罩后的样子,也是最后一张遗照。

炸鸡图1:被撞碎的砖墙呈放射状撒了一地。。。。。。。。

炸鸡图2:机头断裂,电机带着桨罩和防火墙飞出去十几米。。。。。。

炸鸡图3:后机身和机翼留在墙的另一边。。。。。。。。

炸鸡图4:残骸捡到一起,最后来一张。

楼主:
沙发自己坐。
顺便再贴一下上上周这台F8F起落架故障单轮迫降的视频,这也是它最后一个视频鸟。。。。。

网友:
哈哈,,,,收放起落架的吧,

网友A:
印证了那句话首飞照相即遗相

网友:
飞照相即遗相?

网友:
好机机·········可惜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证了那句话首飞照相即遗相

这飞机首飞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呵呵

网友:
安慰一下楼主吧!继续努力。

网友B:
阿哈哈 炸得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哈哈 炸得有水平

共勉共勉!

网友C:
跑道头的砖墙,楼主真会选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道头的砖墙,楼主真会选地方

没办法,这飞场是本地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了。而且砖墙距离正常要降落的地方足有两三百米,而且只有1米出头的高度。要不是傍晚视线不好而且我近进降高降的过早,犯了低级错误,本不该出这事故。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办法,这飞场是本地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了。而且砖墙距离正常要降落的地方足有两三百米,而且只有1米 ...

我看店家的介绍文字,这个飞机飞行质量2800克,请问不带电池的裸机,是不是本身就很重啊?epo的飞机不应该很重啊?

(越重自然就越难降落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店家的介绍文字,这个飞机飞行质量2800克,请问不带电池的裸机,是不是本身就很重啊?epo的飞机不应该 ...

这架飞机的确不算轻,安装银燕BL4020就可以爽飞,如果用BL4030,则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飞机的性能。电池最少是6S3000,我手里最大的是6S5000的。不管装6S3000还是5000的电池,对F8F来说都没什么感觉,也不用调升降舵配平,飞起来手感也没什么变化。
飞机带6S3000电池的起飞重量是将近3.2KG。F8F的机翼翼展不算大,但弦长很长,面积比较大,而外翼段总体厚度又不大,升阻比不太大,但翼载又比较小。得益于优异的气动性能,这飞机不仅可以飞的快(平飞就能轻松破120,垂直俯冲轻松破160),低速稳定性还很好。放一档襟翼(10度左右)微微带杆起飞只需20米以内的滑行距离即可平稳离地,全放襟翼(大约30度)从4边五六十米开始转5边降高最短只需一百米左右的近进距离即可平稳落地,到离地前3米-4米高度即可全收油门慢慢带杆飘降,接地后再滑行十多米即完成减速,可以拐弯滑出。

另外,这F8F的舵面冗余度还很高。我们几个朋友一次性买了三台,第一台曾经发生过升降舵忘记加装加强杆,而螺旋桨平衡没做好,首飞时发生平尾颤振,把左右平尾间连接的泡沫块抖断了,剩下半边升降舵的事故,飞行过程完全没任何异常,一直到降落了才发现半边升降舵耷拉下来失去控制了。我自己这台,前一阵在做高速5连横滚的时候,也发生了一边副翼舵机彻底扫齿的事故,把已经换大一号(原机配的是9克舵机)银燕17克舵机齿轮整圈扫的干干净净,也是全程一点感觉没有,动作照做,落地后才发现一边副翼耷拉下来,吓出一身冷汗。

我手里还有一台京商50级的BF109在飞,加满油起飞全重也是3.2KG。如果要给两架飞机的飞行性能评分的话,F8F100分,京商109最多只能打75分,因为它太过于考虑低速稳定性,导致高速性能被过分弱化。因此京商109的低速稳定性和机动性和F8F只在伯仲之间,而垂直机动能力则远远弱于F8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店家的介绍文字,这个飞机飞行质量2800克,请问不带电池的裸机,是不是本身就很重啊?epo的飞机不应该 ...

另外说一点,F8F这架飞机的确颠覆了我对一般意义上泡沫机重量轻,机翼强度差的印象,得益于其粗壮的机身和横贯3/4翼展的一根由数片3mm层板拼成的V型机翼加强方梁,这飞机在空中能做出相当干净利落的动作,一点不亚于轻木机。而良好的低速稳定性和3.2KG的自重(在这个级别的飞机里,好像算很重的了,一般FMS这个级别的EPO机只有2.5KG上下的起飞全重)又颠覆了一般人对于飞机太重不好降落的固有观念。

我个人是从不认为飞机越轻越好降落的,这可能和我这边的环境有关。我们这里是海边城市,一年四季没风的日子恐怕用十个手指都数的清楚,大侧风,风切变和无定型风都是家常便饭,小到2-3级,大到5-6级都有。太轻的飞机降落前的低速近进阶段,受风的影响太大,经常导致飞机不能以正常的姿态降落,甚至在大侧风天还必须采用不开襟翼高速强行落地的方法才能把飞机安全带回,因此我装的飞机,都刻意尽量配大电池来增加翼载和起飞重量,同时动力也都适当更多超配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说一点,F8F这架飞机的确颠覆了我对一般意义上泡沫机重量轻,机翼强度差的印象,得益于其粗壮的机身和 ...

BL4030是什么电动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说一点,F8F这架飞机的确颠覆了我对一般意义上泡沫机重量轻,机翼强度差的印象,得益于其粗壮的机身和 ...

我个人是从不认为飞机越轻越好降落的,这可能和我这边的环境有关。我们这里是海边城市,一年四季没风的日子恐怕用十个手指都数的清楚,大侧风,风切变和无定型风都是家常便饭,小到2-3级,大到5-6级都有。太轻的飞机降落前的低速近进阶段,受风的影响太大,经常导致飞机不能以正常的姿态降落,甚至在大侧风天还必须采用不开襟翼高速强行落地的方法才能把飞机安全带回

------------同意,大风天翼载荷低的飞机很难有好的姿态降落,常常象鹞式一样摇摇晃晃定在一米左右的高度,降不下来,然后就是迅速下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4030是什么电动机啊??

银燕BL4030

网友:
看起来能修啊

网友C:
加大动力,改两叶桨?????------------请问是什么规格的两叶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动力,改两叶桨?????------------请问是什么规格的两叶桨啊。。

第一张图片橙色桨罩的那套螺旋桨是原厂配的四叶桨,16寸。由于这副桨弦长较长,负载很大,四叶的状态装BL4020发现明显过载,于是拆掉两片桨叶。如果是BL4030,KV值较低,扭力和功率都更大,装四叶刚好。不过原厂桨的桨毂是塑料件,平衡性一般,而且需要一个特殊的连轴器才能较好地与电机固定,因此后来改用标准电机桨。

网友D:
我也有一架服役,就是降落对技术要求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架服役,就是降落对技术要求高啊

其实我觉得还好啦,呵呵

1米4飞机和1米2级别相比,别看只是大了没多少,但整体尺寸和重量都大了很多,动力需求和飞行速度也大幅度提高,再加上这机本身由于翼展和机身的比例比一般二战战斗机略小,整体比例更大,是1米4级别里当仁不让的重型机,因此如果飞习惯了1米2或以下级别小飞机的速度感,转这台机一开始会觉得降落时速度快的吓人,其实这飞机低速还算挺飘的,襟翼全放落地速度其实和1米2级别飞机不开襟翼***落地也差不是太多,习惯下就好。

倒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飞机的平尾特别大,升降舵舵效极大,需要设置大小舵,而且基本都要用小舵量(以T8FG为例,我的小舵量只有45%),并且升降舵机(3003)舵臂是从外往里第二个孔,升降舵舵角装最外一个孔。升降舵舵量过大很容易导致降落过程中带杆杆量过大,造成降落姿态错误,甚至降落前意外失速。升降舵调整好了,这飞机应该会非常好飞才是。

网友E:
靠,那墙头是你炸倒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那墙头是你炸倒的吗

........... 字数要多。。。。。。。。。。。

网友:
炸得这么惨

网友:
墙都被你炸倒了

网友C(2014-02-09):
墙壁那一段比较夸张!!不过如果是高速就不奇怪了!
4030的电动机重量很变态!!!!拆开快递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墙壁那一段比较夸张!!不过如果是高速就不奇怪了!
4030的电动机重量很变态!!!!拆开快递的时候我和我 ...

可是这样装上去正正好哦,不用调整重心。

网友F:
楼主这epo的,感觉能修复吧,我的还没装,因为上海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飞场,不过我新买了5060的大电机,如果配上去可能可以非常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epo的,感觉能修复吧,我的还没装,因为上海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飞场,不过我新买了5060的大电机,如果 ...

这飞机是eps的,可不是epo的。。

你的电机严重过剩了,起码得6s8000mah的电池,然后飞机翼载荷超级大!飞起来和真飞机一模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epo的,感觉能修复吧,我的还没装,因为上海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飞场,不过我新买了5060的大电机,如果 ...

是的,EPO的,主要是飞久了,有点厌了,正好换机。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EPO的,主要是飞久了,有点厌了,正好换机。呵呵

eps的

网友:
降落同意LZ的意见

网友:
楼主是在模拟91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