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在家造小JJ!(FT 动力舱系列)

楼主(2013-11-18):
最近风大,没心情飞,呆着也是呆着,造了几架小JJ,FT的动力舱系列:

网友:
做的真不错~~佩服

网友:
绝对加分!好手艺!

网友A:
漂亮。问下3D和racer翼展多少?

网友:
太牛了 KT 机也玩像真机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问下3D和racer翼展多少?

3d翼展838mm,racer翼展1016mm

楼主:
喷火翼展1080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3d翼展838mm,racer翼展1016mm

谢谢。再问问KT板是热板还是冷板。觉得哪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买的套材还是自己切的,如果是自己切的,请问图纸是打印出来贴kt上切,还是直接找地打印到kt上。2212 ...

图纸是FLITE TEST出的,下载下来自己设计图案,然后喷绘出写真,自己裱板,自己切割(23号手术刀片),标配2212 kv1400配8寸桨,3s电。这个配置飞喷火没有问题。3d的话,我用的朗宇2216 1250KV,配9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再问问KT板是热板还是冷板。觉得哪种好?

热裱板轻,冷裱板重,结实程度上冷板更好,用哪种板全看自己选择了!

楼主:
喷火和racer低空通场超级拉风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纸是FLITE TEST出的,下载下来自己设计图案,然后喷绘出写真,自己裱板,自己切割(23号手术刀片),标 ...

写真时怎么跟老板说啊,是放大多少?还是怎样说,就是怎样知道写真打出的实际大小。

网友:
头一架  好像我跟着 一块试的飞  特棒 飞得特稳 就是没有起落架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真时怎么跟老板说啊,是放大多少?还是怎样说,就是怎样知道写真打出的实际大小。

JPG图纸按原图大小1:1喷就可以,如果嫌JJ小,自己可以改变图纸大小,怕图纸喷绘的时候有问题,可以在图纸中自己做个标尺,比如说2CM的正方形,喷绘完成,用尺子量一下尺寸是否正确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PG图纸按原图大小1:1喷就可以,如果嫌JJ小,自己可以改变图纸大小,怕图纸喷绘的时候有问题,可以在图纸 ...

谢谢。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
飞机总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