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篇APM的好资料

楼主(2013-11-18):
调整ArduCopter 参数
如果你使用的机身不是官方 ArduCopter 套件,你可能需要改变一些 PID设置(PID 是比例-积分- 微分的简称,是一个标准的控制方法。更多的资料在这里)。在此页底部的有一个PID的全面的指导。
你可以在任务规划器的配置选项卡中以交互方式调整 PID:

基本性能故障排除

  • 我的多旋翼在稳定模式下缓慢震荡(大幅运动): 降低 STABILIZE_ROLL_P, STABILIZE_PITCH_P.

  • 我的多旋翼在稳定模式下***震荡(小幅运动): 降低 RATE_ROLL_P, RATE_PITCH_P.

  • 我的飞机过于迟钝: 降低 RATE_ROLL_P, RATE_PITCH_P, /或增加 STABILIZE_ROLL_P,     STABILIZE_PITCH_P.

  • 我调整了 Rate_P,还是不行: 也许你的 STABILIZE_P gain 增益过高。降低一点(见上文),并再次尝试调整 RATE_P.

  • 我的飞机在起飞时向左或向右旋转15°:你的电机不直或着电调没有校准。扭转电机,直到他们都直了。运行ESC校准程序。

  • 激烈飞行后我的飞机偏向一方 10 - 30° 该文所述,焊接 IMU 的滤波器U。你可以在 system.pde 里调整漂移校正。如果需要,大概调高0.5。此外,降落30秒,然后继续飞行。

  • 我的飞机无法在空中保持完全静止 确保在飞机的重心在正中心。然后在水平面上运行水平命令(保持关闭状态15秒,调用该功能)。你也可以在无风的环境(重要)使用自动微调模式飞行。任何风将导致四轴旋转180度后你的修改产生相反的作用。你可以使用遥控俯仰和横滚微调,但记得在用配置工具设置遥控时,要把它们放回中心。我不喜欢使用发射微调,但永远不要使用偏航微调。(四轴也很容易受到紊流的影响。他们将需要不断的修正,除非你安装一个光流传感器。某天……

  • 我的飞机飞行很好,但后来在悬停时一条电机臂奇怪地下降了 你的电机坏了。你的***插头可能有问题,但更可能的是轴承坏了或轴弯得很厉害。轴承坏了的电机需要更多的电力来旋转。ESC 可能切断供电来保护自己。或者降低转速来应付电机。在电池和电机之间连接一个电流传感器,测试好电机和坏电机的区别。如果你看到在坏电机上电流更大,更换或修复它。

  • 在盘旋模式,飞机一直飞得太过头: 试试增加 D .

  • 我的设置保持 10      英尺高度,实际只有 3-5      英尺: 这实际上就是能实现的最好情况。气压传感器对光线和风力敏感。使用毡盖防风,并确保你不没有堵上孔和密封传感器。

  • 我的飞机在高度保持模式下逐渐上升或下降。甚至最后降到地上:你的 D 项太低,或者 P 项太高。高度保持模式不需要很大的 P 。想想多少你要移动油门来恰好保持高度。不多!这就是你需要 P 做到的。当电池电量降低时,I 将上升以补足差额。D 将防止高度变化太快。

  • 我安装了声纳,但是不能工作. 你的声纳可能接受了 ESC 的电子噪音。确保离任何电调数英寸远,可能的话尝试屏蔽导线。

飞行调整
你可以在飞行中调整参数。主要需要调整的是 Rate_P 值。此值调整你的直升机是否:

  • 失控(过低)
  • 稳定(恰到好处)
  • 呆滞(有点太高)
  • 或摆动(太高)
在测试自动模式时另一个非常有用的选项是设置 Pitch Max。这将控制飞机飞向航点的速度有多快。
一个较低的值将组织飞机导航,高值将导致在直升机飞向航点的速度非常快。

交互式 PID演示
你可以玩一下这些 Flash 演示程序,感觉一下 PID如何工作。点击箭头改变值,或者输入新值。点击左边演示程序的背景,让它读取你的空格键。在程序中Stabilize P 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叫它 Rate_P.
PID 如何工作:
P 与误差直接成比例。如果你倾斜 25°,并想回到 0°,那么得到误差-2500 x 0.54 作为方程的输出。这之后转换为 PWM(x 0.1),得到的值(135pwm)发送给电机以修正角度。
因此,D 代表与变化率成正比的反对力量。因此,如果你旋转得太快, D将用来抵抗旋转,使你慢下来。 大部分人有短的机臂和强大的马达,这意味着他们的直升机将始终修正角度的速度太快。因此,一个小的 D 项用来减慢这个速度。 P 和 D 之间的张力就是使飞机灵活的原因。
可以想到,过大的反对力量会给你相反的效果。它不会你慢下来,而会扭转你!因此,D 可能会太大。不要使 D 为负因素,这只会令原来的过冲问题变得更糟。如果你有一个很慢的直升机,你根本不需要 D,但它会表现地很慢。
I 是一个在长时间上来纠正误差的值。它慢慢克服阻止误差减小的外力。I 由误差乘以 I 项再累加得到。 I 项决定了达到最大值(iMax或最小值)的时间。
AC2的新控制器就是上述思想的一个变种。我们读取角度错误,并生成所需的旋转速率。这种旋转速率(度)与当前速率相比,并乘以Rate_P。该值将被转换成PWM发送到电机。

楼主:
PID 对性能的作用
Acro以外的所有模式使用稳定功能。它本来是对称的,但我们分开了俯仰和横滚,这样你就可以在一个轴上微调直升机的负荷。
  • STABILIZE_ROLL_PSTABILIZE_PITCH_P:达到预期的角度的力量大小。弱马达需要更高的 P
  • STABILIZE_ROLL_ISTABILIZE_PITCH_I:用于微调平衡,其实不需要改变这个。定义为达到最大值的时间。越高 = 越快。
  • RATE_ROLL_PRATE_PITCH_P 最重要的值。它会减慢四轴旋转的速度,使之不会振荡。将此项设成你有信心飞机能在***操控之后恢复的尽量低的值。
  • STABILIZE_PITCH_IMAX:用于修正不平衡的四轴的角度的一半。
  • RATE_ROLL_I, RATE_PITCH_I: 用于在 Acro 模式保持角度.
  • STABILIZE_PITCH_IMAX: 用于修正不平衡的四轴的最大程度。
偏航用来保持一个特别的偏航角。如果你的飞机会自然旋转,你就无法保持一个准确的朝向。相反,你会漂移几度,直到 P 变得足够高以阻止旋转。
  • STABILIZE_YAW_P:使用修正偏航朝向的力的大小。
  • STABILIZE_Yaw_I:像微调一样克服直升机不平衡的问题。定义为达到最大值的时间。越高 = 越快。
  • RATE_YAW_D:用于控制偏航速度。
Acro 偏航用于人工控制四轴转向。Acro 是基于速率的,因此误差就是角度每秒。
  • YAW_P: 使用修正偏航朝向的力的大小。
  • Yaw_I: 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在手动控制。
  • Yaw_D: 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在手动控制。
NAV_LOITER 用于控制飞机试图保持位置时用多大的俯仰角飞向盘旋目标。
  • NAV_LOITER_P:我们用经度和纬度偏移作为误差。越高 = 越大的俯仰角
  • NAV_LOITER_I:让我们在顶风时加快。越高的值加速越快。
  • NAV_LOITER_D:使飞机减慢,防止来回过冲。
  • NAV_LOITER_IMAX:我们用来对抗风而增加的最大俯仰角。
NAV_WP 是用来飞机飞向目标的速度。
  • NAV_WP_P:我们用速度(4.5m/s)偏移作为误差。越高 = 越大的俯仰角
  • NAV_WP_I:让我们在顶风时加快。越高的值加速越快。
  • NAV_WP_D:减缓飞机加速的速率。
  • NAV_WP_IMAX:我们用来对抗风而增加的最大俯仰角。
THROTTLE 用来通过相对嘈杂的气压传感器保持位置。
  • THROTTLE_P:高度 = 误差。较高的 P 代表更具积极的电机反应。
  • THROTTLE_I:当电池电量下降时微调油门输出。
  • THROTTLE_D:减缓飞机,防止过分上升或下降。
  • THROTTLE_IMAX:我们可以通过调整PWM的数值。
上个链接吧,百度知识那里的http://wenku.baidu.com/view/b77158b465ce05087632130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好贴

你太快了,我的文章被你断开了

网友B:
求玉兔2的

网友:
不错的贴子呀!呵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玉兔2的

手上没有玉兔二。再说玉兔群有自己的客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玉兔二。再说玉兔群有自己的客服。

玉兔群已经进不去了  管理全部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玉兔群已经进不去了  管理全部死了

我在群里,有玉兔二的说明书。

网友:
这种文章确实要顶,正因为PID搞得不知所措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群里,有玉兔二的说明书。

说明书网上都有  调参不知道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好贴

泡泡大神出现了。

网友:
这才是实用的帖子,对新接触APM的朋友太有用了。

网友:
原来的套机是多大轴距的

网友:
这不是wiki上的吗

网友:
先收藏 等上APM  的时候在看

网友:
勇哥太强了!!连APM也懂

网友:
啊。。。当年用apm入门的四轴,调个pid头都大了,不过现在想想还是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内容收藏,

网友(2013-12-19):
我正在为调参发愁,右后电机输出功率过高应该调什么呢?

网友D:
请教一下,APM在多轴上应用,能先设定目标高度,在悬停模式下自动爬升到目标高度吗

楼主:
我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APM在多轴上应用,能先设定目标高度,在悬停模式下自动爬升到目标高度吗

可以的,你是不是上了地面站?要地面站才能设定飞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