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术一个问题 求大疆技术支持

楼主(2013-11-18):
我是哪吒一代的飞控我想用飞控控制云台俯仰  但是链接了F2通道  但是云台没有反应的  这是怎么回事  云台供电一切正常   求支持啊  futaba14sg的遥控

网友A:
你好 ,请问你有升级固件吗、你的是什么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问你有升级固件吗、你的是什么云台

升级了   是飞越的云台  现在可能是云台的问题  F2通道是有信号的   接别的舵机是器作用的

网友:
看看飞越云台控制器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楼主您好,请确认舵机的输出频率选择对应的频率,如果需要手动控制俯仰需要连接X1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确认舵机的输出频率选择对应的频率,如果需要手动控制俯仰需要连接X1通道。

是直接连接X1吗?还是F2和X1一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直接连接X1吗?还是F2和X1一起啊

都需要接的,建议您看一下调参软件里面左边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需要接的,建议您看一下调参软件里面左边的说明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