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 V2 GPS模式下闪灯

楼主(2013-11-18):
请教NAZA V2 GPS模式下闪 高级校准,基本校准,指南钟都校准了,6轴在GPS模式下有时LED灯闪红黄绿,请教正常吗,上视频

网友A:
如果真的是红黄绿闪就要连接电脑看看哪里数据错误!!!
还要佩服一下LZ啊!灯不正常就敢飞!真丢了就哭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是红黄绿闪就要连接电脑看看哪里数据错误!!!
还要佩服一下LZ啊!灯不正常就敢飞!真丢了就哭去 ...

GPS模式下灯一闪一闪绿灯才飞的,有时才会出现这种闪灯法,搞不懂呀!!!

网友B:
请问楼主 降落在地面上时 是否是单闪,如果在空中的话,建议先看下遥控器是否放在中位,
如果不在 ,就是会提示 遥控悬停不在中位,放中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降落在地面上时 是否是单闪,如果在空中的话,建议先看下遥控器是否放在中位,
如果不在 ,就是会 ...

降落在地面上时是单闪,在空中遥控器放在中位悬停!!!

网友B:
在调参内,重新校准下 遥控器,在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调参内,重新校准下 遥控器,在试一试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哈哈,客气了,大家都是模友,好伙伴

网友C:
你好,BTU连接成功后,会出现此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BTU连接成功后,会出现此闪灯。

谢谢大缰技术,明天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