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省钱的无副翼改造

楼主(2013-11-18):
二手副翼杂牌机,带kds800陀螺仪,总是调不好,买一个好一点陀螺仪也要200多,正好网上有一个3轴zyx陀螺仪,100多收来改造升级到无副翼,。旋翼头就在原来有副翼基础上简单改造一下,经过一段学习调试,还真飞起来了,比原来的锁尾效果好得多。

视频还不会,等学会了就上。
旋翼头的改造关键是把日子框去掉以后,要把中间留下来得可摆动的小框固定住,才能保证十字盘的运动准确传递到主桨上,每边用螺丝穿过小框的轴承,在轴承另一端加一螺母,在小框内部旋翼头中间开口处用铁片挡住,螺丝顶住铁片锁紧,小框就固定住了,两个铁片尽量相等。另一个注意的是要用胶带或者其他东西把十字盘上面的可移动的相位滑块上下移动范围作一定的限制,使滑块运动时既不要太低,与两个导向杆脱离,也不要太高,防止十字盘最大行程时,滑块上的摆臂与其他部件干涉。最后改造后,舵机的受力可能加大,金属齿舵机是必需的,整个传动环节的罗纹放松要加强。
视频来了,技术有限。

网友:
惊呆我周围的小伙伴了·

网友:
支持楼主DIY精神!如果能上个首飞视频,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楼主怎么改的

网友:
支持折腾··········有副翼改无副翼···········

网友:
小伙伴  你把我惊呆了···

网友:
這樣的方法我也試過, 動平衡不是很好把握~

网友A:
我觉得,直接整两个长拉杆更简单么

网友:
有创意,向你学习。

网友:
不炸鸡还行,炸鸡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牛B,赞一个

网友:
这个控有点意思,少见

网友:
不错,通用的有副翼头改无副翼的方法,实在

网友:
再来个等视频。。

网友:
其实没必要这样,直接把sf臂固定到中联上就行了,那个框框拆了吧。或者sf臂也不要了,直接长连杆搞定。

网友:
收藏慢慢看,一时半会没看懂。我也想改造一个。

网友:
看起来感觉特复杂特NB的感觉。。。就是。。丑

网友:
悬停练得不错啊,比我好多了,我起飞都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直接整两个长拉杆更简单么

我也想这么干,可惜没有车床,也不见有配件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这么干,可惜没有车床,也不见有配件卖。

不用车床,试试几块钱买一个M1.5的套罗丝的板牙,截一段连接平衡翼的2mm钢丝,最好是1.5mm的钢丝或者铁丝,两边套出M1.5的罗纹就可以了。直接连接可能由于杠杆比不同了,可能要把舵机摇臂球头到轴的距离缩短,否则可能带不动,或者动作太大。

网友:
顶!改好后,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探讨一下哈:研究了LZ的改造,本人发现其实将桨夹拆下反过来安装,整个日字框(包括里面的小框)全拆掉,再将滑块和轨道也拆掉。然后把拆下的摇臂一对安装在原来日字框的位置。最后把调整好的长短各2跟控制连杆安装到桨夹和摇臂就OK了。比起楼主的改造简单,绝不多花一分钱,外观也美观。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过本人还没有实际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车床,试试几块钱买一个M1.5的套罗丝的板牙,截一段连接平衡翼的2mm钢丝,最好是1.5mm的钢丝或者铁 ...

好,学习了,马上试试。

网友C(2014-03-07):
不是一般人啊 学习了

网友D:
非常好,學習了,謝謝

网友E(2014-07-13):
很实用的方法,支持

网友F:
用无副翼三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