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驱动问题==

楼主(2013-11-18):
求指导啊。为什么我下载了精灵2的驱动以后,安装一直都是失败呢?
遥控开启,精灵2也是正常开启的。XP系统。
流程:下载精灵2驱动---调参软件---开启
遥控器
---开启精灵2---USB连接到电脑---打开驱动程序进行安装---安装失败

网友A:
XP下的USB设备一般先安装驱动,再插设备。

楼主:
嗯,安装成功了,感谢大哥,你是我救命恩人,下次有机会来绵阳,俺请你抽烟

网友B(2013-12-21):
我怎么没成功啊?
我是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