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遥控双向有刷电调电路和程序

楼主(2013-11-18):
以下代码为代论坛魔友zyb5918 发布,因为才注册帐号,想分享但发不上帖子,所以我***此贴~!
;根据PPM控制PWM  控制LED
; P1.0正转LED灯渐暗。
; P1.1反转LED灯渐亮。
;2013-11-14 参数调整可使用,接场效应管电机实验转速变化控制正常
;现有的缺点,不能断信号保护(油门保护)(失控保护)

         PWM   EQU  00H       ;PWM赋初始值实验中必须00H

         OUTA  EQU  P1.3      ;正转PWM输出口。
         OUTB  EQU  P1.2      ;反转PWM输出口。
         BZW   EQU  40H       ;正反标志
         PPM   EQU  P3.5      ;接收PPM信号口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INTT0
         ORG   001BH
         LJMP  INTT1
         ORG   0030H

;主程序
;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1,定时器1工作在模式2。

START:
          MOV  SP,#30H       ;#30H
          MOV TMOD,#21H      ;#21H
          MOV TH1,PWM        ;脉宽调节
          MOV TL1,#00H
          MOV TH0,#0FFH      ;1ms延时常数#0FCH-#0D4H
          MOV TL0,#00H      ;频率调节#66H-#0CDH
          SETB EA
          SETB ET0
          SETB ET1
          SETB TR0
LOOP:
        MOV A,PWM        ;
        JB PPM,INCL      ;是否有PPM信号输入?
        CLR  40H
   LJMP LOOP
INCL:
      LCALL   YAN11   ;先延时1.1ms毫秒
      JNB  PPM,PWM1   ;小于1.1,到PWM1正转最快
      LCALL   YAN01    ;延时0.1ms毫秒
      JNB  PPM,PWM2   ;小于1.2,到PWM2正转80/
      LCALL   YAN01    ;延时0.1ms毫秒
      JNB  PPM,PWM3   ;小于1.3,到PWM3正转60/
      LCALL   YAN01    ;延时0.1ms毫秒
      JNB  PPM,PWM4   ;小于1.4,到PWM4正转40/
      LCALL   YAN01            ;延时0.1ms毫秒
      JNB  PPM,PWM5   ;小于1.5,到PWM5正转最慢
      LCALL   YAN01            ;延时0.1ms毫秒
      JNB  PPM,PWM6   ;小于1.6,到PWM6反转最慢
      LCALL   YAN01            ;延时0.1ms毫秒
      JNB  PPM,PWM7   ;小于1.7,到PWM7反转40/
      LCALL   YAN01    ;延时0.1ms毫秒
      JNB  PPM,PWM8   ;小于1.8,到PWM8反转60/
      LCALL   YAN01    ;延时0.1ms毫秒
      JNB  PPM,PWM9   ;小于1.9,到PWM9反转80/
      LCALL   YAN01    ;延时0.1ms毫秒
      JNB  PPM,PWM0   ;小于2ms,到PWM0反转最快
ljmp   LOOP

PWM1:        ;正转最快
     MOV   PWM,#01H
     MOV   40H,#10H    ;正转标志
     ljmp   LOOP

PWM2:        ;正转80/
     MOV   PWM,#2fH
     MOV   40H,#10H    ;正转标志
     ljmp   LOOP

PWM3:        ;正转60/
     MOV   PWM,#60H
     MOV   40H,#10H    ;正转标志
     ljmp   LOOP

PWM4:        ;正转40
     MOV   PWM,#9fH
     MOV   40H,#10H    ;正转标志
     ljmp   LOOP

PWM5:        ;正转最慢
     MOV   PWM,#0FfH
     MOV   40H,#30H    ;正转标志
     ljmp   LOOP

PWM6:        ;反转最慢
     MOV   PWM,#0FfH
     MOV   40H,#30H    ;反转标志
    ljmp   LOOP

PWM7:        ;反转40/
     MOV   PWM,#9fH
     MOV   40H,#20H    ;反转标志
     ljmp   LOOP

PWM8:        ;反转60/
     MOV   PWM,#60H
     MOV   40H,#20H    ;反转标志
     ljmp   LOOP

PWM9:        ;反转80/
     MOV   PWM,#2fH
     MOV   40H,#20H    ;反转标志
     ljmp   LOOP

PWM0:        ;反转最快
     MOV   PWM,#01H
     MOV   40H,#20H    ;反转标志
     ljmp   LOOP

;T0中断服务子程序   (频率)
;控制定时器1中断

INTT0:
       CLR  TR1
       MOV TH0,#0FFH    ;1ms延时常数0FCH-0D4H
       MOV TL0,#00H     ;频率调节66H-0CDH
       MOV  TH1,PWM
       SETB TR1
       MOV   A,40H
       CJNE  A,#10H,SHIB    ;如果标志不是#10H就开反转口

       CLR  OUTA
       CLR  A
   RETI

SHIB:
    CJNE  A,#20H,TUIC
    CLR  OUTB
    CLR  A
   RETI

TUIC:
    CLR  A
   RETI

;T1中断服务子程序      (脉宽)
;控制PWM脉冲宽度

INTT1:
      CLR  TR1        ;脉宽调节结束
      SETB  OUTA
      SETB  OUTB      ;结束输出
      CLR  A
  RETI

         ;1.1ms延时子程序
yan11:      ;STC1T,11.0592晶振
    MOV R7,#01H
DL1:
    MOV R6,#0C4H
DL0:
    MOV R5,#0EH
    DJNZ R5,$
    DJNZ R6,DL0
    DJNZ R7,DL1
    NOP
RET

         ;0.1ms延时子程序
yan01:      ;STC1T,11.0592晶振
     MOV R6,#3DH
DL01:
    MOV R5,#03H
    DJNZ R5,$
    DJNZ R6,DL01
    NOP
RET

;WDT1:    ;看门狗 清0计数器
;MOV  WDT,#00111000B   ;#00111111B
;ret      ;71.1mS毫秒复位

  END

下面是线路图:

***完毕,哈哈,欢迎zyb5918兄弟来做沙发!

楼主:
呵呵,感谢兄弟热情分享!

网友:
参考一些直流电机PWM调速程序,修改测试了以上程序,驱动舵机改的小车正反转齿轮箱,用舵机测试器驱动调速,并且正反转。都可控制,昨晚又增加了正反输出各3个采样和输出。现在问题是如果在通电时随机断开输入信号,输出信号断不掉。想尽办法也不能在程序中达到这一效果。当然使用外部电路能达到,但又要增加电气元件.这个用在小车,船上一般使用都是没问题的,贴出来抛砖引玉希望高手帮忙改进。论坛里有使用PIC单片机的DIY电调,但是电路有些复杂,而且PIC单片机编程烧写也麻烦一些,我这只会一点C51汇编,所以就想用手头现有的来实验了。

网友:
附件是修改后的程序。大家可根据电机的特性自己修改速度点

复件 PPM7.ASM

修改后的程序

网友:
使用小电机可直接接在+5V和输出OUTA之间,可单向遥控调速.省去4个场效应管

网友:
   汇编啊,看不懂。。。。。。

网友:
看不懂怎么破?

网友:
马克下来喽!谢谢啦!

网友:
好,顶一下,有空搞个试试。

网友A:
汇编真心看不懂,要是能有C参照就好了

网友:
C语言还没入门

网友:
有个也是使用STC12C2052AD的,一片就输入2个通道,输出控制2个电机,有电路图有C程序,表示看不懂.编译时也报错,楼上懂C程序的能否帮忙修改一下?
#include"STC12C2052AD.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put1=P3^0;
sbit input2=P3^1;
sbit output11=P1^0;
sbit output12=P1^1;
sbit output21=P1^2;
sbit output22=P1^3;
bit no1=1,no2=1,leftup=0,leftdown=0;
bit rightup=0,rightdown=0;
uint no5=0,no6=0;
uchar i;
char no7=0,no8=0,no9=0,no10=0;
char no11=0,no12=0;
void timer();
void zx();
void hx();
void hh();
void sc();
void main()
{
     P3M0=0x00;   //由于要在P3.7和P3.5输出PWM,故把P3.7和P3.5设为推挽输出。
     P3M1=0xa0;   //同上。
     AUXR=0x80;  //计数器工作在1T模式(计数速度与晶振频率相同)0x8E
     TMOD=0x02;  //计数器0工作在方式2(自动装入计数值模式)
     TH0=254;    //PWM模块输出频率约为23KHz
     TL0=254;
     EA=1;
     ET0=1;
     CMOD=0x05;
     CCON=0x40;
     CCAPM0=0x42;
     CCAPM1=0x42;
     CCAP0H=0xff;
     CCAP0L=0xff;
     CCAP1H=0xff;
     CCAP1L=0xff;
     TR0=1;
     while(1)
     {
     if((input1&no1)==1)   //纵向通道扫描
     {
      while(input1==1)
      {
       no5++;
      timer();
       }
      no1=0;
      }
      if((input2&no2)==1)   //横向通道扫描
      {
      while(input2==1)
     {
       no6++;
       timer();
      }
      no2=0;
      }
    if((no1|no2)==0)   //单次扫描完成判断
     {
      no1=1;
     no2=1;
     zx();
     hx();
     hh();
     sc();

网友:
output11=leftup;  //每次对扫描得到的数据处理完成之后对电机方向控制端口进行置位
    output12=leftdown;    //同上
    output21=rightup;       //同上
    output22=rightdown;   //同上
     no5=0;
     no6=0;
      }
     }
     }
    void timer()
     {
     for(i=18;i>0;i--);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zx()   //纵向摇杆信号处理子程序
     {
     if(no5<115)
     {
          no7=-7;
          no8=-7;
     }
     else if(no5>=115&&no5<120)
     {
          no7=-6;
          no8=-6;
     }
     else if(no5>=120&&no5<125)
     {
          no7=-5;
          no8=-5;
     }
     else if(no5>=125&&no5<130)
     {
          no7=-4;
          no8=-4;
     }
     else if(no5>=130&&no5<135)
     {
          no7=-3;
          no8=-3;
     }
     else if(no5>=135&&no5<140)
     {
          no7=-2;
          no8=-2;
     }
     else if(no5>=140&&no5<145)
     {
          no7=-1;
          no8=-1;
     }
     else if(no5>=145&&no5<=155)
     {
          no7=0;
          no8=0;
     }
     else if(no5>155&&no5<=160)
     {
          no7=1;
          no8=1;
     }
     else if(no5>160&&no5<=165)
     {
          no7=2;
          no8=2;
     }
     else if(no5>165&&no5<=170)
     {
          no7=3;
          no8=3;
     }else if(no5>=170&&no5<175)
     {
          no7=4;
          no8=4;
     }
     else if(no5>=175&&no5<180)
     {
          no7=5;
          no8=5;
     }
     else if(no5>=180&&no5<185)
     {
          no7=6;
          no8=6;
     }
     else
     {
          no7=7;
          no8=7;
     }
    void hx()      //横向摇杆信号处理子程序
     {
     if(no6<115)
     {
          no9=7;
          no10=-7;
     }
     else if(no6>=115&&no6<120)
     {
          no9=6;
          no10=-6;
     }
     else if(no6>=120&&no6<125)
     {
          no9=5;
          no10=-5;
     }
     else if(no6>=125&&no6<130)
     {
          no9=4;
          no10=-4;
     }
     else if(no6>=130&&no6<135)
     {
          no9=3;
          no10=-3;
     }
     else if(no6>=135&&no6<140)
     {
          no9=2;
          no10=-2;
     }
     else if(no6>=140&&no6<145)
     {
          no9=1;
          no10=-1;
     }
     else if(no6>=145&&no6<=155)
     {
          no9=0;
          no10=-0;
     }
     else if(no6>155&&no6<=160)
     {
          no9=-1;
          no10=1;
     }
     else if(no6>160&&no6<=165)
     {
          no9=-2;
          no10=2;
     }
     else if(no6>165&&no6<=170)
     {
          no9=-3;
          no10=3;
     }
     else if(no6>=170&&no6<175)
     {
          no9=-4;
          no10=4;
     }
     else if(no6>175&&no6<=180)
     {
          no9=-5;
          no10=5;
     }
     else if(no6>180&&no6<=185)
     {
          no9=-6;
          no10=6;
     }
     else
     {
          no9=-7;
          no10=7;
     }
    void hh()        //混合两通道信号子程序
     {
     no11=no7+no9;
     no12=no8+no10;
     if(no11>7)
     {
          no11=7;
     }
     if(no11<-7)
     {
          no11=-4;
     }
     if(no12>7)
     {
          no12=7;
     }
     if(no12<-7)
     {
          no12=-7;
     }
     }
    void sc()    //输出占空比选择和电机旋转方向选择子程序
      {
     switch(no11)
     {
     case 7:
        CCAP0H=0x0a;
        leftup=1;
        leftdown=0;
      break;
      case 6:
         CCAP0H=0x27;
          leftup=1;
          leftdown=0;
           break;
       case 5:
                 CCAP0H=0x4b;
                 leftup=1;
                 leftdown=0;
                 break;
          case 4:
                 CCAP0H=0x6f;
                 leftup=1;
                 leftdown=0;
                 break;
          case 3:
                 CCAP0H=0x93;
                 leftup=1;
                 leftdown=0;
                 break;
          case 2:
                 CCAP0H=0xb7;
                 leftup=1;
                 leftdown=0;
                 break;
          case 1:
                 CCAP0H=0xdb;
                 leftup=1;
                 leftdown=0;
                 break;
          case 0:
                 CCAP0H=0xff;
                 leftup=0;
                 leftdown=0;
                 break;
         case -1:
                 CCAP0H=0xdb;
                 leftup=0;
                 leftdown=1;
                 break;
         case -2:
                 CCAP0H=0xb7;
                 leftup=0;
                 leftdown=1;
                 break;
         case -3:
                 CCAP0H=0x93;
                 leftup=0;
                 leftdown=1;
                 break;
         case -4:
                 CCAP0H=0x6f;
                 leftup=0;
                 leftdown=1;
                 break;
         case -5:
                 CCAP0H=0x4b;
                 leftup=0;
                 leftdown=1;
                 break;
         case -6:
                 CCAP0H=0x27;
                 leftup=0;
                 leftdown=1;
                 break;
         case -7:
                 CCAP0H=0x0a;
                 leftup=0;
                 leftdown=1;
                 break;
     }
     switch(no12)
     {
          case 7:
                 CCAP1H=0x0a;
                 rightup=1;
                 rightdown=0;
                 break;
          case 6:
                 CCAP1H=0x27;
                 rightup=1;
                 rightdown=0;
                 break;
          case 5:
                 CCAP1H=0x4b;
                 rightup=1;
                 rightdown=0;
                 break;
          case 4:
                 CCAP1H=0x6f;
                 rightup=1;
                 rightdown=0;
                 break;
          case 3:
                 CCAP1H=0x93;
                 rightup=1;
                 rightdown=0;
                 break;
          case 2:
                 CCAP1H=0xb7;
                 rightup=1;
                 rightdown=0;
                 break;
          case 1:
                 CCAP1H=0xdb;
                 rightup=1;
                 rightdown=0;
                 break;
          case 0:
                 CCAP1H=0xff;
                 rightup=0;
                 rightdown=0;
                 break;
         case -1:
                 CCAP1H=0xdb;
                 rightup=0;
                 rightdown=1;
                 break;
         case -2:
                 CCAP1H=0xb7;
                 rightup=0;
                 rightdown=1;
                 break;
         case -3:
                 CCAP1H=0x93;
                 rightup=0;
                 rightdown=1;
                 break;
         case -4:
                 CCAP1H=0x6f;
                 rightup=0;
                 rightdown=1;
                 break;
         case -5:
                 CCAP1H=0x4b;
                 rightup=0;
                 rightdown=1;
                 break;
         case -6:
                 CCAP1H=0x27;
                 rightup=0;
                 rightdown=1;
                 break;
         case -7:
                 CCAP1H=0x0a;
                 rightup=0;
                 rightdown=1;
                 break;
     }
}

网友:
实在是不懂他是怎么输入处理2路遥控信号PPM,去调速控制2个电机的转速和转向,原贴在http://www.geekfans.com/thread-62034-1-1.html航模PPM信号转PWM信号转换器

网友:
期待懂C程序的来讲解一下。我好用汇编写出来.做做试试

网友:
查了数据手册,STC12C2052AD带硬件PWM输出。
似乎上面的C程序就是依次读遥控接收器的PWM控制信号,改变PWM输出的占空比。

请问楼主是用的什么芯片喔?

网友:
我一般用STC11F04E, STC12C2052AD我也有,C2052AD的PWM只能在P3.5和P3.7脚输出,要想控制2台电机得增加外围驱动控制电路,除非将P.5和P3.7的PWM输出转移到P1口的其它4个I/O口上输出.不知是否能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汇编真心看不懂,要是能有C参照就好了

贴出C程序了,别人的,单个STC12C2052AD控制2个电机。2路遥控输入。你看看程序,讲讲输入输出程序的控制理吧。C程序真心看不懂啊

网友:
做做试试

网友(2014-03-02):
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B(2014-05-11):
我是初学者,按 zyb5918 的图纸做了这个电调,用的AT89C2051单片机 和 2013-11-14 版本的程序,驱动 140 玩具电机。
上电测试,万用表测量第 9 管脚能正常收到接收机的脉冲信号,但 12,13 管脚没有输出。接收机是富斯 FS-R6B 六通接收机。

我的测试如下:
1、万用表测量管脚9(P35/T1),10(GND) 有接收机发出的脉冲信号,但12(P10),13(P11) 管脚没有输出;(怎样确定这个程序正常工作?)
2、这两个三极管 8550 PNP 或 8550 BG 是完全一样的型号吗?
3、将电机一端直接连接到 OUTA,另一端连接正 5V,短路三极管 8550 PNP,电机正常转动。
问下大家应该怎样排错和调试?先谢谢了!我的QQ 498735756

请教 zyb5918 和大家:
1、管脚12(P10),13(P11)  连接的电阻应该是1K 还是 470欧,管脚 12,13 是否要加上拉电阻?
2、图纸左上角的连接2和3管脚的 JP1 是什么,是必须的吗?
3、右下角的 7805 芯片左管脚接正 5V 是起稳压的作用吗?
4、使用 Keil4 编译程序为 HEX 文件时要注意什么吗,烧写HEX 时是否必须要有配置文件?
这是我的编译配置,请问有错吗?

5、是否应该把所有的地线连在一起,另把所有的正 5V 连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初学者,按 zyb5918 的图纸做了这个电调,用的AT89C2051单片机 和 2013-11-14 版本的程序,驱动 140 玩 ...

对不住呀,这长时间才看到。你可调试程序是观察2个发光二极管。随着遥控手柄变化亮度会改变。这些程序我都是实验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初学者,按 zyb5918 的图纸做了这个电调,用的AT89C2051单片机 和 2013-11-14 版本的程序,驱动 140 玩 ...

你也用的富斯遥控接收。和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初学者,按 zyb5918 的图纸做了这个电调,用的AT89C2051单片机 和 2013-11-14 版本的程序,驱动 140 玩 ...

当然要所有+5V接在一起,GND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2014-07-04):
太牛了,汇编太厉害了。不过,看不懂了。十年前还会一点

网友(2014-12-31):
程序没有太大的问题!
通过keil uv4编译后可以检测p1.2 p1.3 的电压变化!

但是接上8550后.8550放大前的LED可以显示电压变化.

但是8550后的放大电路好像有一路是不通的.查资料说pnp .电压降低时候将截止.也就以为着不会放大导通!

所以要在4个MOS前段加上2个8550和2个8050.搭建一个放大

程序方面.感觉调速区间不够线性.在增加几段程序. 多加几级调速段 就会线性一点!!!!!!!!

楼主方便的话留下电话或者QQ!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初学者,按 zyb5918 的图纸做了这个电调,用的AT89C2051单片机 和 2013-11-14 版本的程序,驱动 140 玩 ...

按照89s51来看的话!
芯片内部无上拉电阻.理论上应该加上拉!

我这边可以检测到12  13的电压信号

但是就是芯片下载程序不稳定  我用的STC11F02E

下次时候 老是提示请给MCU上电  快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