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了得伟DCD985没有要电池,求外接电源使用方 ...
【求助】新买了得伟DCD985没有要电池,求外接电源使用方法

楼主(2013-11-18):
刚买了洋二的得伟的DCD985冲击电钻,没有要
电池
,想询问一下怎样用外接电源来让电钻正常工作,万分感谢。

网友A:
找一个足够电压和电流的电源,分清正负极接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B:
这个足够可不简单哦!
要达到足功率使用变压器要配的最少2倍容量,大功率桥堆加大电容,另调速器有电压限制,最好拆开检查一下电压标识。建议另够电池和外壳组装个用!

网友C:
在哪里买的?
你要给出参数大家才好帮你选电源啊!!!!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锂电钻吧?是有电池保护的,其他电池不能用,当然也可以破解后使用,需要稍微改装一下线路

网友D:
电源只是一方面,不信你可以试试,不改电路即便你找到了电流足够大的电源接上,电钻也不会转